[3D机/KT机] 新装kt机副翼问题

楼主(2015-11-21):
大家好,我新装了一架kt机,装好后副翼向下的时候和钢丝卡住了(就是画圈的那个地方),向下的幅度特别小,请问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杆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杆太长了,

短了的话够不到中间那个舵角了啊,你说的是哪个杆长?

网友:
你不会上下交换一下啊 和舵机那个杆子

网友:
钢丝碰副翼的位置折成调节角就行

网友:
不用副翼不行?

网友B:
锁了副翼用升降舵,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了副翼用升降舵,混控。

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C:
把那点的副翼切掉,也可以把舵角往后一点。

网友:
折几个弯

网友:
五楼的意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点的副翼切掉,也可以把舵角往后一点。

OK,谢谢

网友B:
就是不用副翼只用升降舵,然后把遥控调到三角翼混控模式

网友:
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用副翼只用升降舵,然后把遥控调到三角翼混控模式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左右动副翼的杆子飞机是升降的状态

网友:
也可以两个拉杆直接都到舵机臂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左右动副翼的杆子飞机是升降的状态

哦,早说啊!就是你的遥控的遥控模式弄错了你按照说明书重新设置就好了。要不就是你的舵机接错通道了

网友D:
两种法子。一种把你中间的舵角连接杆上下换下。舵机连到第二个洞。尾舵连到第一个洞。第二种法子。舵机后移。直接连接尾舵。不连中间的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早说啊!就是你的遥控的遥控模式弄错了你按照说明书重新设置就好了。要不就是你的舵机接错通道了

我试着改了一下通道一和通道二的正反向,现在副翼和升降没问题了,但是爬升变成了向上推操作杆,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种法子。一种把你中间的舵角连接杆上下换下。舵机连到第二个洞。尾舵连到第一个洞。第二种法子。舵机后移 ...

我现在用你说的第一中方法,,要是按第二种方法不安装机翼的舵也行?

网友:
可以的。我现在用的就是不安机翼的。我的控垃圾。要是机翼和尾翼都弄上舵机太灵活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着改了一下通道一和通道二的正反向,现在副翼和升降没问题了,但是爬升变成了向上推操作杆,很郁闷

把舵机反过来装,如果摇臂在右边就把舵机装到摇臂在左边,就是说如果是在在上面的就改到下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