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d10 失控了大家帮忙来看看!

楼主(2015-11-21):
#(阴险) 上次失控丢机以后#(泪) 还以为是受到了干扰
今天带了4个接收机 2个6桶 2个10通 控电也检查了
然后今天由于只有自己一个人两种接收机地面拉锯 都是300米因为在远看不清了
地面拉锯情况一切正常
上天以后4个接收机都换一遍
目测距离不超过200米就无法控制舵机了(有时候没超过200米也不行。。。) 舵机自己乱跳 油门正常 D10啊你TM到底怎么了 我才干了你1年不到啊。。。。#(喷) 用了一年不到啊。。。 也没刷机过,家里还一堆华坑的机子啊
软件版本VER. 0.7A 库文件版本VER. 0.2
到底是神马情况#(泪)

楼主:
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么?我用d10玩小电直都没事

楼主:
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华的东西不敢返厂 太坑没十天半个月估计回不来

网友A:
你也知道华是坑还用他的遥控,换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知道华是坑还用他的遥控,换控吧

奈何家里一堆华的机子了。。。

网友B:
一堆华的机子是啥,接受机么?

网友C:
无视频无真相。

网友:
我的D10+rx1002,接收机严重干扰,跳舵,电机还突然启动,换了其他接收机和控,就没问题了。现在rx1002还在返厂维修半个月多了。

网友D:
用的啥电调?换电调试过没?如果油门正常只是舵机都抖也有可能是电调的BEC输出不稳定。

网友E:
发射功率检查了没有。拉距可以用减功率测试

网友F:
我的Dl0返厂维修,说换主板,二百,回来问题不断,叫他把旧主板寄给我,也没寄,估计没有换 真坑爹

网友G:
换控换接收。知道华坑还用

网友:
正常,我就是因为失控出掉d10了。稳定性太差,最近一次10米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堆华的机子是啥,接受机么?

mini cp 120d02s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视频无真相。

我晕我又不黑华科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啥电调?换电调试过没?如果油门正常只是舵机都抖也有可能是电调的BEC输出不稳定。

不清楚以前装的机飞了3个月都没事 突然就飞走了 现在装的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功率检查了没有。拉距可以用减功率测试

功率最大一直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Dl0返厂维修,说换主板,二百,回来问题不断,叫他把旧主板寄给我,也没寄,估计没有换 真坑爹

淡定 我打算换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控换接收。知道华坑还用

打算换futaba1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