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星出现瞬间抖动 也就是“抽风”那样的。

楼主(2015-11-21):
  前几天一直飞的蛮好,今天去飞的时候就出现,起飞以后出现标题所讲的现象   瞬间前后抖动  抽风  那样的,就不敢飞了,LED灯出现红灯 与绿灯的交替闪的现象,,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情况啊,
?是该怎么解决呢??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https://shop130426752.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pm=a313o.7775905.a1zvx.d53.UnA9PZ&mytmenu=mdianpu&utkn=9Kh41LpTZ42i2C9&user_number_id=2612102395

网友:
kelly930706邀请您访问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http://bbs.5imx.com/bbs/?fromuid=293534

网友:
航迹文件?

网友:
这是信号中断了,可能附近有不明信号压制了遥控信号,遥控距离缩短,飞机正好处在了缩短后的距离临界点附近,使遥控信号反复通了断,断了通造成的,此时要把遥控器举高,转点身调整身体与遥控器的相对位置,必要时向飞机移动下位置,如果是被树等遮挡,移动下自身所处位置,注意脚下不要绊倒,我多次遇到,一般多在城区较多发生,零度的抗干扰还是较强的,每次平安无事,但还是要小心为好,对于飞行一定要谨慎。
还是把失控设为反航比较好,要是失控悬停,可能就停在那回不来了,只能等着着掉

楼主(2015-12-22):
到外地飞行,失控翻滚,什么控制都没有了,直接摔机了。

网友A:
看楼主描述,应该是在飞行过程中突然失控导致飞机抽动吧只是推测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描述,应该是在飞行过程中突然失控导致飞机抽动吧只是推测推测

遥控器我设置了失控返航,可是也没有反应的。

网友B: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检查是遥控器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过这样的问题,最后检查是遥控器没电了

我的遥控是有电的。

网友C(2016-01-22):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两套双子星,一套没事儿,另一套我用从控的时候会出现一抖一抖的情况

网友D:
红绿双闪,说明起飞的时候gps数量不够,你起飞就用的gps模式吧?试试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绿双闪,说明起飞的时候gps数量不够,你起飞就用的gps模式吧?试试手动

好的,谢谢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E(2016-03-01):
我非常负责任的可以告诉你 这是gps在有星和没星之间来回切换 所以会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非常负责任的可以告诉你 这是gps在有星和没星之间来回切换 所以会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不是算不可避免的情况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不是算不可避免的情况吗?

起飞前如果是7个卫星以上 手动起飞 到空中悬停 切gps模式! 就可以了
如果是搜不到星 就就只能用手动模式起飞!飞到空中 悬停好了 在天上搜星会快一点!等搜到7个卫星后 可以切gps模式了!
如果搜不到 那就只能用手动模式飞了!没星的情况下 不要用gps模式飞!

网友F:
我一般都是手动飞,很少用GPS !~~总觉得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飞前如果是7个卫星以上 手动起飞 到空中悬停 切gps模式! 就可以了
如果是搜不到星 就就只能用手动模式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都是手动飞,很少用GPS !~~总觉得不靠谱

也是的,以后要多用手动模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也是的,以后要多用手动模式

不管是大疆还是零度,只要在视线范围内飞,基本都是手动模式,这样最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是大疆还是零度,只要在视线范围内飞,基本都是手动模式,这样最安全

但是手动还是会飘一点的。

网友:
零度的飞机只要搜到五颗星,就可以定位了

楼主:
再想问问,双子星怎么可以快速解锁呢,上电以后总是要等的蛮久的。 去年有去帮别人航拍用的是S900,上电以后速度很快就可以解锁的。

网友G(2016-04-22):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两套双子星,一套没事儿,另一套我用从控的时候会出现一抖一抖的情况

是不是飞机出现一上一下但是幅度不大,然后电机声音是嗡嗡嗡的一阵一阵儿的情况?

网友(2016-06-22):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飞机出现一上一下但是幅度不大,然后电机声音是嗡嗡嗡的一阵一阵儿的情况?

对,着这样

网友(2016-09-10):
手动太累

网友H: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怀疑是遥控瞬间受到干扰,后来怀疑waifai干扰,把waifai天线移开后,再没有出现此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怀疑是遥控瞬间受到干扰,后来怀疑waifai干扰,把waifai天线移开后,再没有出现此现象 ...

感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