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N

楼主(2015-11-21):
请哪位大神指点一下亚拓700NOS105发动机油针是怎么调的!跪谢了!!!

楼主:
最好能有OS105发动机的调试说明书!!谢谢

网友A:
OS1O5 我还真没用过    但是调试也不难  你是新发动机吗?  两个油针都放到两圈磨合  然后慢慢收主油针  大概1.75 差不多  看发动机状态 听声音不尖叫  状态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1O5 我还真没用过    但是调试也不难  你是新发动机吗?  两个油针都放到两圈磨合  然后慢慢收主油针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