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77新版电调

楼主(2015-11-21):
刚才我的977飞到没电之后,主电机停转,我继续推油门,电调发出重新启动的逼逼声,我随便打杆,然后换了个电池,发现油门得加到40几的时候,主电机才开始启动,之前油门在7左右就可以柔和启动了~是不是我随便打杆的时候,设置了电调的什么参数?电调是新版的红色电调,据说这个电调是可以刷BLheli的程序的,我没玩过BLheli,有没有懂的朋友帮帮忙?
X宝借图

网友:
设置一下油门行程吧

网友:
看电调说明书!

网友A:
伟力这个油门行程不知道怎么设置   有知道的大侠说说呗  还是说没得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伟力这个油门行程不知道怎么设置   有知道的大侠说说呗  还是说没得校准的

刚刚通过电调板上的编号:HW133V2.0 发现,这个新版的电调是好盈代工的,1S10A电调,设置方法应该跟好盈其他电调的设置方法一样,开控--高油门--电调插电--低油门,就OK。但目前我这个电调通电没声音,我估计是MOS坏掉了,找找有没有可以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通过电调板上的编号:HW133V2.0 发现,这个新版的电调是好盈代工的,1S10A电调,设置方法应该跟好盈 ...

谢谢  改天用旧电调试试  估计是电调行程问题
因为换电容  重新焊过各处焊点都没法解决动力不足的问题   换新电调就没问题  你看有没有可能是电路板mos坏掉导致动力输出变弱呢  这些东西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改天用旧电调试试  估计是电调行程问题
因为换电容  重新焊过各处焊点都没法解决动力不足的问题    ...

嗯嗯,我找些MOS来换换试试再说!谢谢探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找些MOS来换换试试再说!谢谢探讨

居然有这种事?直觉判断MOS管不会坏,应是程序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有这种事?直觉判断MOS管不会坏,应是程序乱了。。。

不知道啊~因为这架机是二手机,不知道前任主人对他做过什么事~如果带上机头罩飞的话,一会儿就因为温度过高而急刹车~!裸飞就不会~所以还是得换换mos再看看~如果换了没用,就应该是程序乱了,到时就只能出给会刷电调的朋友了~

网友:
过热倒是有可能MOS管的问题,正常的话几乎没什么温度。

楼主:
伟力977这类机子,可能怕玩家不懂乱设,所以屏蔽了一般的进入编程模式的方法,我只找到一种方法,就是用废旧电池,开大油门,让电调电压不足强制刹车重启,就能进入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改天用旧电调试试  估计是电调行程问题
因为换电容  重新焊过各处焊点都没法解决动力不足的问题    ...

找到原因了,需要的话可以看看,在上面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有这种事?直觉判断MOS管不会坏,应是程序乱了。。。

找到原因了,需要的话可以看看,在上面的回复

网友C:
进入编程模式后,楼主作了什么设定?
恢复出厂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编程模式后,楼主作了什么设定?
恢复出厂默认值?

是的,同时重新校准了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