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DIY-效果不好

楼主(2015-11-21):
旧货市场买了根轴,想用来连接两个抓盘。一直没底气,今天勇敢地试一下。

楼主:
轴太长,车掉一些,两盘距离缩小一点。

楼主:
连接得不大好,有些邝量,同心度出了点问题,还没想明白。

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危险的传动联接,为什么不用反3爪夹持4爪卡盘????

网友:
把4爪的卡盘法兰车到三爪卡盘抓到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危险的传动联接,为什么不用反3爪夹持4爪卡盘????

谢谢,一定试一下!这个方案也是在网上看到的,被误导。哈哈。

网友:
把四抓直接装上车床不行吗?改一下4爪法兰就好
有时候懒是很危险的

网友:
这样教人会死人的

网友:
保证三爪平面度和圆度哦,不行先修一副反爪。

网友:
LZ太猛了,那个卡盘吓人啊

网友:
这样太危险了,飞出来不得了啊!

网友:
看着有点悬

网友:
楼主的卡盘是什么牌子的?看着像H标志呢,我的也是。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样太危险了吧,不是有那种转接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