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futaba R6203SB接收机的模友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5-11-21):
我看了下英文说明书,这款接收好像不能象7008一样切换通道不同的四种模式。在对频时只能选择FASST-MULT G才能对上。一直使用S.SUB和NAZA V2联接正常使用,今天测试飞宇MINI 3D PRO时,将俯仰控制插在接收机空的1通道上,问题来了:占用了原来的S.BUS飞控的1通道,打副翼可以控制云台俯仰,飞控的副翼没有控制信号了!如果说飞控用了8个通道,第9通道应该是另外的1通道吧?可是分配了旋钮没有反应,是什么问题啊,请熟悉的模友帮忙指导下,感谢!

网友:
6203没戏,买个6303才行

网友A:
6203在使用sbus功能的情况下,1 2 3通道是无法分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03在使用sbus功能的情况下,1 2 3通道是无法分配的

谢谢你的回复,免得到处搜瞎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