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模直升机轴承的讨论

楼主(2015-11-21):
航模直升机轴承主要用到止推轴承和普通的径向轴承。
止推轴承主要用在主旋翼和尾旋翼结构中,用于承受大桨和尾桨旋转带来的强大离心力,即轴向力。实际上在止推轴承的最外面还有一个径向轴承(图中的24就是一个径向轴承)。
径向轴承主要用在主轴上(当然横轴的最外面也有)。一般来说,径向轴承的设计主要用来承受径向力,而不是轴向力。但是直升飞机主轴上的轴承需要承受的不仅仅是径向力,相反很大程度上承受的是轴向力,比如正负螺距转换时,主轴承要承受的轴向力必然是很大的。
大桨之所以未射桨,是因为横轴最外面的径向轴承的内环承受了大桨带来的强大离心力,如果该径向轴承质量不过关,后果将是什么?
(1)射桨?(2)如果横轴两端的螺丝头够大的话,可以将大桨夹拉住,但炸机已不可避免?
这不科学啊?如果有这么大的风险,为什么一定要用径向轴承承受这么大的轴向力呢?

网友:
大桨夹压在150上,压在94上,压在24的内环上,压在螺丝上。
所以24号轴承整体不受离心力。只有24号轴承的内环把离心力传给了94号,再传给150号推力轴承。

网友:
一般来说,117是完全拧在横轴里面,24的内圈也是完全套住横轴。
而且24的内圈压着94和150,所以转动不影响,不知道楼主明不明白

网友A:
楼主已经明白了~

网友A:
我以为楼主想问,为什么主轴座里没有添加推力轴承呢~

楼主:
呵呵!还是不明白!旋转时大桨夹受大桨的力,有向外的趋势,横轴螺丝把大桨夹拉住了。所以谁与横轴螺丝117最近,谁最受力?!明显是24的内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还是不明白!旋转时大桨夹受大桨的力,有向外的趋势,横轴螺丝把大桨夹拉住了。所以谁与横轴螺丝117 ...

24内环受力不假,但是下一步并不是传给24的外环,而是向内传给94再传给150。
24的外环只起到固定大桨夹位置,但是不受离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内环受力不假,但是下一步并不是传给24的外环,而是向内传给94再传给150。
24的外环只起到固定大桨夹 ...

感谢您的进一步解释,祝您爽飞!您能再解释一下主轴上的轴承受力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内环受力不假,但是下一步并不是传给24的外环,而是向内传给94再传给150。
24的外环只起到固定大桨夹 ...

本人愚钝,但是看完您的解释,有点恍然小悟。又仔细想想,即使24没有外环,系统应该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所以24内外环之间不受太大的轴向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进一步解释,祝您爽飞!您能再解释一下主轴上的轴承受力吗?谢谢!

原理类似,假设主轴有两个轴承
沿轴向升力只作用在轴承内环。但是改变飞行角度的力矩由螺旋桨和两个轴承互相位杠杆传到到机身的。每一个轴承单一分析,都是内环和外环直接挤压,不涉及推力。因此不需要用推力轴承。

网友C:
横轴上轴向力完全由直推轴承承担。
滚珠轴承的外圈承受压力,内圈与外圈之间不受力。

主轴的滚珠轴承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
两个原因:1桨夹的轴向力远大于主轴, 桨夹的限制其轴承尺寸。越小的滚珠轴承,轴向承受力越低。
                2 桨夹的转动属于低速转动,可以使用小的止推轴承,主轴转速过高,止推轴承不适用。

网友:
看帖回帖,受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楼主想问,为什么主轴座里没有添加推力轴承呢~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WHY? 比如急抽螺距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WHY? 比如急抽螺距的时候

螺距抽得再急,才多大点力。。。
跟桨夹有得比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横轴上轴向力完全由直推轴承承担。
滚珠轴承的外圈承受压力,内圈与外圈之间不受力。

有没有可以承受高转速的推力轴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螺距抽得再急,才多大点力。。。
跟桨夹有得比么?

懂了,就是没有必要,真直升机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懂了,就是没有必要,真直升机应该有吧

很少,因为是结构缺陷,注定推力轴承不能承受高转速。
真机的主轴转速很低,在小型直升机向Bell UH-1大概400~500RPM,重型起重H-53e 主轴转速才170RPM。这个转速推力轴承是可以承受的。
汽车变速箱的减速斜齿转速很低的。高速输出很多用人形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