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陀螺仪求推荐

楼主(2015-11-21):
根据大家的建议,现在单轴的陀螺仪还真没有价格在100以下能做到很好锁尾效果的么???
那么在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甚至是138的黄K8,单轴陀螺仪完全没有任何优势,就算是有副翼,那也可以直接用3轴陀螺仪锁尾了。单轴陀螺仪还有存在的必要么?
或者还是单轴有自己的什么优势呢?
=============================华丽丽的分割线==================================

请问一下各位,现在有没有什么便宜的有副翼陀螺仪,效果和价格都参考k8,如果没有就只能试试用k8只锁尾了

顺便问问,螺母版的401能用么?

有没有哪位用过天龙的gy240?

飞机是250,之前随便买了一个g210,感觉用来锁尾就是个笑话。

网友:
有副翼啊,收个二手的就行,401,650,750,780,790都行

网友:
有副翼 想飞的像有副翼 的感觉别想了 乖乖随潮流 要有负翼吧

网友A:
该死的输入法 有副翼要想飞成无副翼的手感是不可能的 升级无负翼系统吧

网友B:
我有gy240改的401正版不是螺母的 100要不搂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该死的输入法 有副翼要想飞成无副翼的手感是不可能的 升级无负翼系统吧

无副翼系统的最高境界是模拟有副翼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死的输入法 有副翼要想飞成无副翼的手感是不可能的 升级无负翼系统吧

以前全是无副翼,特意搞有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副翼系统的最高境界是模拟有副翼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gy240改的401正版不是螺母的 100要不搂住

这东西还可以改?  不是很懂  是换壳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还可以改?  不是很懂  是换壳子么

不是换壳子 具体你百度搜搜看

网友:
不想得帕金森 还是不要飞有负翼了

网友:
乐迪的gy100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副翼系统的最高境界是模拟有副翼的手感。。。。

有副翼的手感?? 想有帕金森的手感???

网友D:
真的401可以,YT的750,780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401可以,YT的750,780也行。

有没有100以下的呢,按性价比的话,直接用一个黄k8来锁尾不是更好么?

网友:
有副翼陀螺我用过最好用的是GY520,不过现在不好收了。

网友:
MB 改接線 也可用在有副翼上
何必頭大 找有副翼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401可以,YT的750,780也行。

780有点不抗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100以下的呢,按性价比的话,直接用一个黄k8来锁尾不是更好么?

你说的没错,原来有副翼的是单轴,K8是3轴,性价比很高的。相信这么多年后科技进步了。

网友:
亚托790不错,还有quark,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