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F450] 求大神帮忙看看配置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5-11-21):
各位前辈, 小弟最近(计划两周内)打算自组一台450, 不求航拍, 不求图传, 不求定高定点(所以选了CC3D飞控), 不求失控返航, 只求视距范围内飞着玩, 请帮忙看下配置是否可以, 谢谢大家.

机架:
        山寨F450

桨叶:
        ATG1047(感谢模友建议,之前为1147)

电机:
        飓风2216 KV900

电调:
        好盈 20A

电池:
        酷点5200mah4s11.1v 25c

飞控:
        CC3D

遥控:
        天地飞8

接收:
        遥控中包含

充电:
        SKY RC B6平衡充电器

BB响:

        山寨货ok

做个记录, 不要漏买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呀,不过我6轴F550起步都是用的QQ飞控,很稳很稳,还加云台相机航拍了,最大载重2.5KG(不含自重),电机用的最便宜的XXD2212,好赢20A,1047塑料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不过我6轴F550起步都是用的QQ飞控,很稳很稳,还加云台相机航拍了,最大载重2.5KG(不含自重),电 ...

谢谢啦, 感觉QQ飞控和CC3D级别差不多, 包含的传感器基本一样的
但是感觉CC3D地面站做的好一点

网友B:
你用4s 最好是上10寸桨

网友:
或是用3s 效率更高还减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4s 最好是上10寸桨

谢谢您了,我就怕3s动力剩余不足,抗风能力差,3s还要便宜些

网友C:
最近我也想配一台,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也想配一台,学习中

23号就开始买配件, 想想很紧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23号就开始买配件, 想想很紧张啊

我还纠结玩固定翼还是四轴,有几个问题想和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图传,图传设备应该是摄像头,图传发射接收,显示器构成吧,我现在有狗4可否代替摄像头呢?第二就是遥控器怎么增加遥控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纠结玩固定翼还是四轴,有几个问题想和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图传,图传设备应该是摄像头,图传发射接收 ...

我知道小蚁相机是可以接图传模块, 传到地面站的, 还可以OSD叠加显示, 但是gopro就不清楚了, 至于增加遥控距离, 这个可能要换遥控器和接收机吧, 自己貌似搞不了, 个人想法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了,我就怕3s动力剩余不足,抗风能力差,3s还要便宜些

2216上4s 11寸桨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纠结玩固定翼还是四轴,有几个问题想和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图传,图传设备应该是摄像头,图传发射接收 ...

狗4肯定可以替代摄像头 顶配啊!直接接图传发射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纠结玩固定翼还是四轴,有几个问题想和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图传,图传设备应该是摄像头,图传发射接收 ...

狗4直接接图传发射就好了 摄像头可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4直接接图传发射就好了 摄像头可以扔了

哦哦,好的,谢谢

楼主:
好的, 谢谢, 打算用CC3D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