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水的精灵3拆了,目前的状态求解!

楼主(2015-11-21):
精灵3落水晾干已有多日,拆开机壳发现一图中电源线边上的那两根与主板上的接线座严重腐蚀,自己用线直接焊上,手法和技术太粗糙不知道焊好了没有(如果此线不接那里,接别的地方可行吗?求教!)上电发现云台不正,拆开发现中间的电机轴与机座脱落,用胶粘好后问题解决。图传正常,各传感器工作正常,IMU校准正常,解锁电机没反应,显示1、电池异常。2、电调状态错误。
请教各位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在线等!谢谢!

楼主:
有没有谁的落水后捞上来晾干上电后没有问题的精灵,我发现精灵3是有防水涂层的,不过涂的不够细致。

网友:
我的也是落水  云台和主板都废了

网友A:
收了个主板  现在还找收云台

网友:
电调的模块都会废掉  防水涂层基本就是摆设 云台出的话 可以联系我1816357198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了个主板  现在还找收云台

主板多少钱收的?

网友:
提示已经很清楚了:请联系售后服务

网友:
这里和维修费用300

网友:
修理大疆飞行器两年,q群现场贴图修理过程,基本当天修复
不明飞行悟   的帖子是我的,都是模友这几天发过来的,这边主要就修悟和精灵3A和P版本,其它缺配件。
我专业 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多少钱收的?

网友:
焊接的细节。能放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谁的落水后捞上来晾干上电后没有问题的精灵,我发现精灵3是有防水涂层的,不过涂的不够细致。

有的 有模友落水1周后的 2v+ 晾干照样飞

网友:
但是电池是废了

网友:
朋友有一架掉湖了,,,捞上来晾干然后继续飞,现在还没听说有啥事!可能湖水了干净吧,有的掉在海水里,,海水腐蚀性高,晾干电路板都没办法看了,,一坨

网友:
落水的 基本很难

网友:
有时候真的拼人品

网友:
电池有问题了,我之前的全新的精灵落水第二天照常飞,但是电池坏了

网友:
看人品啦

网友:
落水 真的就看人品吧  求大师~~~

网友B:
我的550掉水里3分钟捞起晾干1个多月,通电后正常飞行,

网友C:
我就想知道是怎么落水的,求楼主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550掉水里3分钟捞起晾干1个多月,通电后正常飞行,

我的掉水里一晚上,第二天才打捞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是怎么落水的,求楼主回复

操作失误!撞在池塘边的玻璃幕墙之后失控入水的

网友D:
楼主你好,先说下我的经历,我的飞机是naza lite,自组碳纤伞折x400,先后3次落水,2次淡水,一次海水,经验是;1:最重要,从水里提起前先断电,而不是脱离水面断电,因为水里电阻大不会短路,但是提出水面,就只有表面一层水珠了,电阻小,水珠变成导体,容易短路,因为这个我烧过2个电调mos管,第三次海水中拔电池,什么都没烧,第2:事前工作永远比事后好,我的电路板电调现在都是新的拆开,刷2层三防漆,然后自封热缩管,然后两头706硅胶密封;第3:不做死就不会死,要么不飞水上,要么一切检查防备工作做好再飞,;第4:脚架上绑2个运动相机浮筒,不会沉底,很轻

网友C:
维修钱够买个新的了

网友:
怎么落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先说下我的经历,我的飞机是naza lite,自组碳纤伞折x400,先后3次落水,2次淡水,一次海水,经 ...

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操作失误!撞在池塘边的玻璃幕墙之后失控入水的

网友E:
自己动手拆的?真硬气。。 别没摔坏拆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动手拆的?真硬气。。 别没摔坏拆坏了。。

己经是死马了,当活马医。

网友:
感觉楼主没焊好的线是检测电池电量(电压/电流)用的,另外主板四周那四个对称的电路就是电调,先目视检查一下吧

网友:
你加我qq156590053。我帮你看看。能不能维修。一般情况是可以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了个主板  现在还找收云台

还需要云台么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进水3分钟,晾一个月,真能忍得住

网友:
四个探针是电源通信用的,如果是老版的P3需要连接上面GPS模块,才可以启动电机。

网友:
我想知道,机子修好没

网友F:
主板3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