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搭配求助

楼主(2015-11-21):
我想用t-motor air gear 200的穿越套装,这套电机配置是2205,不知道能配什么轴距的机架。最小能上210轴距的吗?

网友A:
感觉KV超过2300以上180也敢上,我正打算这么做

网友B:
这套装最好上6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KV超过2300以上180也敢上,我正打算这么做

这套装电机是2000kv的

楼主:
自带的6寸桨 不知道大不大 210应该合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的6寸桨 不知道大不大 210应该合适吧

210最大5寸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装最好上6寸桨

自带的是6535桨

楼主:
主要担心机臂长度不够,桨放不下,6535桨直径16厘米,半长8厘米,250机架机臂应该够长了吧?

楼主:
另外一个还有底座孔位能不能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套装电机是2000kv的

2000KV的你还是上250吧,也就是说得能上6寸桨的机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KV的你还是上250吧,也就是说得能上6寸桨的机架才行。

嗯 看了一下250机架,机臂长度11.6cm,去掉连接部分,能余下9cm长度容纳桨
另外2000kv也需要大桨,这个配置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KV超过2300以上180也敢上,我正打算这么做

我180的机架买好了,拿不定配什么电装,你有什么方案了吗?飞控继续NAZA32还是F3?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担心机臂长度不够,桨放不下,6535桨直径16厘米,半长8厘米,250机架机臂应该够长了吧?

一般250机架都能放得下6寸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还有底座孔位能不能匹配?

你说机臂电机座的孔位吗  能匹配  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机臂电机座的孔位吗  能匹配  都是一样的

嗯谢谢,那基本就250了,210机臂不够长配6寸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180的机架买好了,拿不定配什么电装,你有什么方案了吗?飞控继续NAZA32还是F3?给点建议,谢谢!

我现在的方案就是QAV180机架用cobra 2204 KV2300配4寸平头桨,电调最好用乐天20A刷BL,飞控用F3,因为比NAZE32功能更强大尤其是自带黑盒子,准备3S 4S电通用,用开关切换不同的PID并加LED可编程灯等。配件正在派送中呢。温柔型的用1806 KV2280电机;再就是银燕的新、老2204和最新的2205级电机都可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的方案就是QAV180机架用cobra 2204 KV2300配4寸平头桨,电调最好用乐天20A刷BL,飞控用F3,因为 ...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是QAV180的机架,这下心里比较有底了,很喜欢看你的帖子,为人谦逊但有主见,新控用着不错吧,以后还有不懂再多请教你,谢谢!附图是我现在的练习机22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是QAV180的机架,这下心里比较有底了,很喜欢看你的帖子,为人谦逊但有主见,新控用着 ...

哈哈,谢谢,配件没全到,机架在路上了,电机这周应该能发货了,新控做了一些基本调试,接SBUS接收正常,LED灯设置会了,黑合子数据软件也安装并可以用了,就等着配件到齐装机了,之后再体验这个控的优点,这也是我的第二架穿越,设备全面升级了,跨过中间的NAZE32直入F3飞控了,可能省了不少银子吧,装好了有什么心得也会发贴子的,有问题常交流提高得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谢谢,配件没全到,机架在路上了,电机这周应该能发货了,新控做了一些基本调试,接SBUS接收正常, ...

F3飞控淘宝看到有6DOF的,还有10DOF的,甚至可以扩展GPS,哪款比较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