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捣鼓了好几晚,今晚完工试飞不显示图像了

楼主(2015-11-21):
郁闷至极,捣鼓了三晚,前后加了两根灯条,灯光模式控制接在七通道上的,切灯光模式一的时候显示器图像会消失,切灯光第二个模式时图像又恢复了。但今晚试飞的时候,图像突然闪了几下显示器就完全蓝屏了,现在把灯条拔了,图传还是没有图像,图传跟接收靠近时会闪几下黑白图像。实在搞不清楚哪里的问题,望模友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A:
线好乱~~~~~~~~~~~~慢慢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好乱~~~~~~~~~~~~慢慢检查吧

开始布好了,拉出来检查照的,想不通是哪里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显示器的视频插口那里    我的就是经常也这样

网友B: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线材    扯上几回线就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线材    扯上几回线就短了

嗯嗯,但是是在起飞后显示器突然不显示的,不会是图传发射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
差线路不是一般的犯人

网友E:
检查图传发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图传发热不

找到原因了摄像头插头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了,摄像头插头哪里接触不好,谢谢啦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