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Racing F3 谁在用,咨询些问题

楼主(2015-11-22):
SP Racing F3 的VBAT接口是做什么的呀?有谁知道。另外哪位大神有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A:
VBAT是测电池电压接口,如用BB响(不是常见的那种现成的,而是在飞控上接上有源小喇叭)低电压报警功能或用OSD观察电压就要把电池正负极对应接上就可以了,千万别接反了。

网友:
先留位学习一下!

网友:
Vbat是电压检测口

网友:
这个飞控还是不错的!接口多!调参方便,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很清楚。

网友B:
请教能直接接sbus吗?还是也需要反接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能直接接sbus吗?还是也需要反接器?谢谢!

SBUS不需反相器就能接入。

网友:
學習一下!這個很清楚。

网友:
电压检测,你需要一只xd9

网友(2016-01-12):
正打算出手,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BAT是测电池电压接口,如用BB响(不是常见的那种现成的,而是在飞控上接上有源小喇叭)低电压报警功能或用 ...

你好大神 能请教你一下F3飞控去哪个店买靠谱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大神 能请教你一下F3飞控去哪个店买靠谱吗?

您是哪里的 我处可购

网友E:
按照图上接了动力电和有源喇叭,通电后一直响,无论我设置多少电压报警都一直响,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F:
你買到的是否VBAT有焊上插座的?那批飛控有問題的, BUZZER是直接焊在5V及GND上, 所以通電就會長叫, 不要用插座, 直接焊在板上就沒問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買到的是否VBAT有焊上插座的?那批飛控有問題的, BUZZER是直接焊在5V及GND上, 所以通電就會長叫, 不要用插 ...

是带插座的F3,焊在那个5V和GND上?请明示,另外,VBAT那个也是有插口,我冲插口接到动力电上,这也需要改?感谢你的答复,静盼回复。

网友:
就是直接把BUZZER焊在飛控底面的PAD位置, 不要用那個插頭, 那個插頭是不能用的.

VBAT我很少用, 所以不清楚有否這問題, 無法回答你.

网友(2016-02-11):
请问 SP Racing F3 接上GPS后,能否实现定点和自动返航?

现在有新出的集成OSD的SP Racing F3 ,有用过的么?

网友(2016-05-04):
挖个坟,请问X9D控,用X4R接收机做电压回传,F3飞控上需要如何设置?控上面又是调用哪个数据作为监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图上接了动力电和有源喇叭,通电后一直响,无论我设置多少电压报警都一直响,是怎么回事啊?

第一,先更新你的固件
在mode/模式里面,有一个项目是叫“beeper”,这个是报警器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带插座的F3,焊在那个5V和GND上?请明示,另外,VBAT那个也是有插口,我冲插口接到动力电上,这也需要 ...

我用的就是这批板子,BB响接在BUZZER那个插座背面的正负极上就可以了,电压检测接口没问题 可直接用 注意正负就行 一定要看板子上的 + -标注 不要看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