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第一步就卡住了

楼主(2015-11-22):
入手了一支pixmini,从mission planner下载固件后,点连接显示mavlink连接不上,等了半分钟,显示no heartbeat received
这是怎么回事,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晕了晕了,真是问题不断,看来入魔果然是个大坑,哈哈
今天又试了试,显示upload done后,尝试在终端窗口里选px4连接,几次都连接不上,最后连上了,然后。。你们看看吧

不会是被我玩坏了吧

========================================================================分割线而已

好吧,挨个固件试了一遍,终于能连上了,但是谁知道这个一直在写乱码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具体的看下面的图就知道了,直到我点了 断开连接 一直再写

楼主:
pixmini是在x宝 开源飞控之家入的

网友A:
驱动装好了吗?正常来说很顺利的啊。

网友B:
百度查下相关调试

网友C:
嗯看看驱动安装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装好了吗?正常来说很顺利的啊。

mp下载是msi的,据说是驱动都继承了,而且px4 fmu可以驱起来没问题,我是下载好固件后,显示done,才点击的连接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看看驱动安装是不是有问题

除了px4 fmu这个驱动,还需要什么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查下相关调试

又试了几次,连上应该没问题了,但是在终端模式里连接上以后,一直在自己弹出乱码,中间夹着应该输出的一些文字,就像上面的那些图一样

网友:
去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