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wifi模块初体验♥

楼主(2015-11-22):
       最近迷上飞小机,外出时用A6或PL6都觉得太大了。无意中看到新版的B6mini,手掌大小,感觉很不错。最有吸引力的是居然可以手机wifi连接设置!!
于是在网上购得。货很快到了。连接很简单。

wifi连接方式

wifi连接方式

楼主:
连接wifi,下载app应用。打开应用,找到充电器,然后各种设置就非常简单了,各种参数也一目了然!
充电器设置可以无视了,全程可以用手机应用设置,还是中文菜单。
外场充电可以不必来回看充电器,轻轻松松的看手机搞定!!

对充电来说,不是什么很大的进步。但用户体验杠杠的!
顺便吐槽下A6,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做工那个粗糙!整体外观傻大憨粗,感觉厂家一点工业设计的理念都没有。按键经常不灵,有时真想把按键砸了。风扇也是挫得要命。

曲线图

曲线图

信息图

信息图

电压直方图

电压直方图

自定义存储项

自定义存储项

选择菜单

选择菜单

网友A:
普通B6用不了嘛,wifi模块哪里买 的

楼主:
对充电来说,不是什么很大的进步。但用户体验杠杠的!
顺便吐槽下A6,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做工那个粗糙!整体外观傻大憨粗,感觉厂家一点工业设计的理念都没有。按键经常不灵,有时真想把按键砸了。风扇也是挫得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B6用不了嘛,wifi模块哪里买 的

有针对性的几款可以用。淘宝上搜索一堆。
觉得奇怪!b6这样的低端充电器可以wifi。为什么很多高端充电器却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针对性的几款可以用。淘宝上搜索一堆。
觉得奇怪!b6这样的低端充电器可以wifi。为什么很多高端充电器 ...

   然并卵吧

楼主:
用户体验不同。照你的说法,什么都可以然并卵。大家都回到蛮荒时代吧!还玩什么飞机,打飞机算了!

网友B:
然并卵到不至于,还真有点用。我汽车电瓶亏电的时候经常拿着B6下去充的,然后用4S10000mAh锂电做电源,充完一块要下去换,充满了要下去拿上来。有时候下去还没充完,这个WiFi要是距离能远点的话我在家里就能收到了,就知道有没有充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然并卵到不至于,还真有点用。我汽车电瓶亏电的时候经常拿着B6下去充的,然后用4S10000mAh锂电做电源,充完 ...

我的车亏电,倒在了小区门口。请问你是用B6怎么设置的,比如电池类型,电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亏电,倒在了小区门口。请问你是用B6怎么设置的,比如电池类型,电压,电流?

B6输入能到15V,用3S~4S锂电池作为电源接在B6的输入端,输出直接夹到汽车电瓶上去。
然后充电用Pb12V,5A电流,等他充到满就行。

网友:
技术进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亏电,倒在了小区门口。请问你是用B6怎么设置的,比如电池类型,电压,电流?

B6有Pb电池的选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6有Pb电池的选项啊…………………………
哦,那要拉个电线就更好了。昨天用个线操控电源做了个启动器,结果没效果,电压是12V.电流不知道。看网上卖的启动器,也就是12v,2a的输出。

网友:
看错了,是需要200A的启动电流。

网友:
怎么做到瞬间200A的放电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那要拉个电线就更好了。昨天用个线操控电源做了个启动器,结果没效果,电压是12V.电流不知道。看网上卖 ...

充电可以小电流慢慢充,但是jumpstart的瞬时电流非常高,要很粗的线的。而且通常电压和电瓶电压差别很大,负极不能直接接电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充电可以小电流慢慢充,但是jumpstart的瞬时电流非常高,要很粗的线的。而且通常电压和电瓶电压差别很大 ...

首先,那负该怎么搭,然后又有详细的方案吗?昨晚去找修车问,他们老板说距离2公里内30。然后电瓶直接换,没办法检测电瓶。

网友:
我用一个满电的3s 5000mah电池组装的不超过30c,成功打着了一辆没电的1.6排量长安cx35.后来就接了b6给他充电瓶。供参考。锂电都有瞬间最大电流的,大概能达到50c这样。

网友:
刷完固件还可以用wifi吗

网友:
貌似老款B6AC也用不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然并卵到不至于,还真有点用。我汽车电瓶亏电的时候经常拿着B6下去充的,然后用4S10000mAh锂电做电源,充完 ...

直接动力电接电瓶启动,还什么b6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那负该怎么搭,然后又有详细的方案吗?昨晚去找修车问,他们老板说距离2公里内30。然后电瓶直接换 ...

不是意外亏电的话一般就是电瓶废了,大电流放不出来了。汽车说明书有说明的,一般是正极接电池,负极接发动机机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动力电接电瓶启动,还什么b6冲啊

那样电瓶坏的更快,我宁可等着充电也不搭线
而且亏电始终亏着,万一停车了还是没法启动

网友:
如果APP能看曲线,做测试很有用。内置WIFI模块就更好了。

网友:
有桥接模式就好了,模块上电直接作为客户端连接到家里路由器,手机还是连接家里路由器,不需要切换WIFI。

网友:
雪铁龙爱丽舍,直接用3S,5000电池,跟电瓶并联,一次打火成功!
不过要注意,不能连续打火,否则电线吃不消。曾经帮桑塔纳打火,连续打火5次,电线就有点烫了!

网友F:
楼主可否告知一下app软件名称,或者截图也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否告知一下app软件名称,或者截图也行,谢谢

changerlink

网友:
哦好东东,以后电调,充电器,陀螺,飞控等都往WIFI调参这一功能发展了,手机就能搞掂,比背上一台笔记本强不是一点点的,可以多背一个电包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