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电池时间问题

楼主(2015-11-22):
k110电池使用时间忽长忽短,开始能旋停6分钟,慢慢降到四五分钟。本以为电池要不行了,结果今天出去0℃每块电池飞了4分钟左右,回家再充电一块电池竟然能旋停10分钟甚至11分钟,而且下午到晚上每块电池充了四次,次次10到11分钟。
难道低温放电后能使电池焕然一新,而且比新的时候还牛?

网友A:
飞的时候这个电压你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悬停10分钟。。。。感觉。。。你的110变四轴了。腻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时候这个电压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般这电池从4.2v放到3.5v就没劲了,飞的时候谁知道电压是多少?只能靠感觉估计大概还有多少电,难道你的控还能看见飞机电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这电池从4.2v放到3.5v就没劲了,飞的时候谁知道电压是多少?只能靠感觉估计大概还有多少电,难道你的 ...

华坑双向传输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坑双向传输飘过

一般靠油门手感就能知道电量了吧?我用的付他爸,你用的那个在450上可以用不?略感兴趣,希望不是广告。

网友(2018-09-07):
低温放电!
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