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拍雪地过暴怎么办

楼主(2015-11-22):
这张图片是前几天下雪拍的,用的自动模式,不管是录像还是照相,都过暴!
难道让我用手动拍吗?

网友A:
你就不能用手动模式?或者用曝光补偿,降点ev

网友B:
这是哪里的雪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里的雪景啊

五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用手动模式?或者用曝光补偿,降点ev

第一次飞3

网友:
在APP里降点。。有个可以调底

网友A:
自动模式可以自己调整曝光补偿。降一点EV就行了,,具体位置是右手的拨轮。用手动模式模式的话自己选择合适的ISO和曝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模式可以自己调整曝光补偿。降一点EV就行了,,具体位置是右手的拨轮。用手动模式模式的话自己选择合 ...

会了

网友C(2015-12-31):
亲,补充一句,是过曝,不是过暴,意思不一样哈~
顺便问问,咱俩老乡,我也入了P3,你电池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补充一句,是过曝,不是过暴,意思不一样哈~
顺便问问,咱俩老乡,我也入了P3,你电池能飞多久?

你好 我的p3之前是不会调 现在挺好的 比2强多了 现在冬天 没怎么飞 不过也能飞10多分

网友:
肯定没买ND镜

网友:
手动诶,或者后期拉回来

网友(2016-02-03):
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D:
调小光圈 减少快门时间

网友:
曝光补偿 可以设置的话 -3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调小光圈 减少快门时间

精灵3是恒定光圈2.8。自动模式降低ev值两档,手动模式摄像不推荐,因为被摄物体在变化,除非定点拍摄或者夜景。最好用nd减光镜,nd8适用多数环境,一直挂着用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