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个手!!k110快到了,求一个14sg的参数!!

楼主(2015-11-22):
做回伸手党,求一个现成的福特吧模型参数!!!

网友:
固定翼表示不造

网友A:
有控没数据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控没数据卡哈哈

倾斜盘类型选哪个?HR3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倾斜盘类型选哪个?HR3吗?

h-1

网友B:
斜盘h1,设螺距和油门曲线,再设个3-6轴切换开关。陀螺25%是3轴75是6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盘h1,设螺距和油门曲线,再设个3-6轴切换开关。陀螺25%是3轴75是6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盘h1,设螺距和油门曲线,再设个3-6轴切换开关。陀螺25%是3轴75是6轴

请教一下,3,6模式开关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3,6模式开关怎么设置的。。谢谢!

用3d开关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盘h1,设螺距和油门曲线,再设个3-6轴切换开关。陀螺25%是3轴75是6轴

陀螺25%是3轴75是6轴,这是厂家的说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