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12A电调上电测试当场着火,视频记录全程

楼主(2015-11-22):
第一只穿越机飞丢了,“双十一”某宝买的4只全新的银燕12A西蒙电调,第一次上电测试就烧了一只。今天把坏的一只拆下来,其余三只,上电测试,电机都转,但其中有一只电机堵转,震动特别大。起初怀疑是电机问题,拍了一段视频后,把堵转的电机换成了另一只,装到这个电调上测试,结果一样,还是堵转!这才怀疑电调有问题,于是开始拍第二段视频。拍摄过程中,电调输出不正常,电机运转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然而,就在测试过程中,这只银燕12A电调又当场冒烟着火!

高能提醒:银燕12A电调市场可能存在假货!

当场烧坏的电调

烧坏了的底板

两个在测试中就烧坏的电调======================================================
此事已经解决,最终以卖家更换其它品牌的电调完事。详情更新在39楼。
感谢模友们的关注,祝大家愉快!

网友A:
楼主可以拆皮看看,主要是MOS管型号统不统一,一般山寨货是不会用统一型号的功率管的,多是东拼西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拆皮看看,主要是MOS管型号统不统一,一般山寨货是不会用统一型号的功率管的,多是东拼西凑。

还没拆。之前用过这个电调,觉得质量非常可靠。不料这次买了4个,测试阶段就烧了两个,还有两个也不敢用了。心理阴影很大!
不知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B:
支持楼主维权,打击不良厂家,先看看是不是假货,确认下是淘宝卖家的问题还是厂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维权,打击不良厂家,先看看是不是假货,确认下是淘宝卖家的问题还是厂家问题

谢谢,已向厂家反馈,正在确认之中

网友C:
看到你这个视频真的很心痛, 但是作为一个懂装机的朋友要说俩句:  (1)你测试的时候,马达一定要固定紧,若不固定紧,马达转动的时候,马达的3个线若不做好绝缘,容易引起之间短路 ,那不仅仅烧电调,你的马达也会烧。(2)其次碳板是导电的,一定要做好绝缘。  若只是电调烧了,很有可能电调质量有问题,若是马达和电调都烧了,真的恭喜你,你引起短路了,继续等着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这个视频真的很心痛, 但是作为一个懂装机的朋友要说俩句:  (1)你测试的时候,马达一定要固定紧, ...

谢谢你的提醒。不过本人入魔时间也不短,装的机子也不在少,你说的这些我都注意的。机子本已装了大半,只因第一次电机通电就烧了一只电调,这才拆下机臂继续做这次测试。焊接的线头全都套了热缩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这个视频真的很心痛, 但是作为一个懂装机的朋友要说俩句:  (1)你测试的时候,马达一定要固定紧, ...

电机正常

网友D:
听说有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有假货~~

厂方确认市场有假货存在

网友E:
上次买到银燕假电机,很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买到银燕假电机,很无语

后来咋办的?

网友F:
我买的BLHELI12A电调,据称可上4S电,我是2206电机X4.有一路电机电调不转上电没任何反应,可能是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BLHELI12A电调,据称可上4S电,我是2206电机X4.有一路电机电调不转上电没任何反应,可能是电调问题。 ...

换一下可以确认

网友G:
危险啊!貌似某个元件发热严重焊锡化了短路着火了!两个冒烟位置差不多!

网友E:
寄给银燕做鉴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危险啊!貌似某个元件发热严重焊锡化了短路着火了!两个冒烟位置差不多!

烧的同一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寄给银燕做鉴定的

结果呢?

网友:
那个店买的啊

网友:
堵转了还加油门,不烧就怪了

网友H:
哪家买的 ,我也买了4个 廉价的   银燕12A  还没用,  别是出自一家,那我真就不敢用了

网友:
这种电调就是不烧 它的油门线性不好也不能用在四轴上

网友:
换个牌子的电调      DYS还可以

网友I:
我来说几句, 现在穿越机的电调是越做越小了,体积小了,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一定要用很小很小封装的MOS管, 但是很小的MOS管有一个问题就是,散热问题,如果散热做不好,那肯定烧,  基本上很小封装的MOS管都是机器SMT贴片的,如果贴片工艺不到家,就会导致MOS管的散热不好。就会烧。    其实航模电调的质量好坏,主要还是在电子元件的好坏和制造工艺上,至于性能,刷个固件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来说几句, 现在穿越机的电调是越做越小了,体积小了,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一定要用很小很小封装的M ...

技术贴

网友:
这事情正常厂家都有保修。问问厂家就知道真假了。

网友J:
报店名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报店名  啊

且看店家任何处理

网友K:
请联系我们售后进行维权,目前接到不少模友反映淘宝有不良商家在低价销售EMAX品牌电机,电调,舵机,我们也在积极打假,维护广大魔友的利益和EMAX的品牌形象,
目前绝大数授权商家都有给到经销商授权书,请广大莫有购买时认准正规授权商家。

售后QQ: 3284626665

授权书样式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联系我们售后进行维权,目前接到不少模友反映淘宝有不良商家在低价销售EMAX品牌电机,电调,舵机,我们也 ...

已联系

网友:
银燕电调就是垃圾,我们烧了8个了

网友:
银燕电调碰都不敢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且看店家任何处理

处理不好不要留情  已经拉开枪栓  不放一枪  对不起观众啊

网友:
去银燕官方买吧!实话说银燕电机还是不错的,电调我一直用好盈的,因为身边模友发生过用银燕电调堵转的事情,之前我穿越一直用银燕2208II 2000KV搭配好盈乐天20A电调不错,相当暴力,震动确实有点大,所以都出了,换TM的了,安逸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家买的 ,我也买了4个 廉价的   银燕12A  还没用,  别是出自一家,那我真就不敢用了

建议你小心,先查真伪,测试好了再装

楼主:
今天收到了卖家顺丰来的换货件,四个银燕12A电调全退,换了好盈乐天的15A电调(4只),另外附送了穿越机底板1只作为之前被电调烧坏的赔偿。因好盈15A电调不带BEC,卖家附送了5V BEC 1只。
4只好盈15A电调收到后,第一时间在官网查询了真伪。
总体来说,这个卖家的态度还是好的。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这里就留点情面,不直接点名了。
但有一句必须提醒大家:买电调,是得好好看看卖家了!千万别因一时疏忽,买了假冒伪劣!
发现银燕的质量问题后,本人也曾第一时间在银燕的官网通过几个在线QQ反映问题。其中一个QQ及时作了回复,并称第二天(工作日)会联系我核实情况,表示一定会查清此事,作个交代。但事后并无任何银燕官方的人与我联系。在此表示遗憾。
感谢对此事关注的模友,祝大家愉快!

网友L: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了卖家顺丰来的换货件,四个银燕12A电调全退,换了好盈乐天的15A电调(4只),另外附送了穿越机 ...

我怀疑你和我是同一家店买的电机电调,我的电机银燕2204轻微炸鸡磁铁掉了一大圈,联系卖家给我换了电机,银燕电调换成15A好盈,送的降压模块和我的包装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怀疑你和我是同一家店买的电机电调,我的电机银燕2204轻微炸鸡磁铁掉了一大圈,联系卖家给我换了电机, ...

是不是啊?我幸亏电机是买的别家的,均在网上查询为正品。新到的好盈15A电调已装机,表现非常之后。声音很轻柔,不像之前用银燕12A电调时有高频刺耳的啸叫声……
刚才我已跟卖家反馈相关信息,并劝他不要再卖那批银燕12A电调了,惹麻烦不说,还损害自己的信誉……对方表示接受,并说已将那批货退给厂家。

网友M:
西蒙的现在还有货?    前段时间用BL系列  现在已经全部换装NANO  从未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西蒙的现在还有货?    前段时间用BL系列  现在已经全部换装NANO  从未出过问题~

不清楚,反正网上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啊?我幸亏电机是买的别家的,均在网上查询为正品。新到的好盈15A电调已装机,表现非常之后。声音 ...

应该同一家,我的电机2204发现假货,卖家主动给我换了电调。现在重新装机安静很多。。暴力很多了,。我的35C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了卖家顺丰来的换货件,四个银燕12A电调全退,换了好盈乐天的15A电调(4只),另外附送了穿越机 ...

最近有个新的ZTR品牌出来,我用他们的东西感觉很好,价格便宜,性能爆表啊,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2015-12-24):
EMAX 银燕推出防伪码查询系统  辨别真假货~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 ... &fromuid=136051

网友:
我前天晚上烧了一个银燕的BL12A的电调

听大神说用好盈乐天20A刷BL固件无敌,可惜不好刷,焊点不好弄。

而且最近出了一个KINGKONG的新秀,焊点好弄,而且价格便宜。下次就换这个

网友(2016-01-23):
昨晚装机时,4个银燕BLHeli 12A电调,其中一个一插电秒烧,拆开烧掉电调,中间那个4407A MOS管烧坏。
发现3根电机线有些地方和MOS管的针脚焊在了一起,针脚与针脚直接也发现有焊在一起的情况。
小弟这里想请教下各位大大,他们焊在一起是没问题的吗?这会是导致烧坏的原因吗,算不算质量问题?

谢谢各位!

楼主:
看样子是买到了假货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电调,开始配银燕1806电机用得好好的,后来升级飓风2204后经常启动时堵转。

网友:
银燕12A肯定有假货的,在2家买的都不一样,油门行程也无法统一

网友:
楼主呀,我也是跟你一模一样的有一个堵转12A电调1806银燕一套下回我也不买银燕12A了,开始用的好好的前几天刚飞不到一分钟秒炸北 京太冷了先不修了。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17562851

网友:
银燕12A那个电调确实有堵转的现象,我也遇到了
最后商家更换

网友:
非常正常,我有无数次电调电机冒烟,我只是没有发帖而已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买正常价格的银燕电调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银燕12a,用了一年了一直没问题,希望楼主这个是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