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5268mah的电池能悬停86分钟是真的吗?

楼主(2015-11-22):
去年两个模友在5i论坛发同样贴子,称其四轴用6S 5268mah的电池悬停86分钟,而且附有视频。据其介绍四轴使用飞越650机架,起飞重量2000克,电池6S 5C,说是到朋友处定制的,重量600克 容量5268mah 能量120WH。电机、桨、电调也说是自己设计制作定制的。
其所用的电池没说是什么型号的,但根据贴子中提供的电池充电、放电容量曲线表和数据表可知是18650电池组,使用容量2650mah的电池12节,其中2节并联为1组,然后6组串联,即6S 2P,组成容量为5268mah的电池组。
两个模友的贴子除标题外,不光内容相同、图片和视频以及图片上的手指纹也都相同,见:我做的能飞80多分钟的高转速长航时四旋翼 内有完整视频》http://bbs2.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7253&extra=&page=1 《高转速长航时 四旋翼,持续飞行将近三个半小时
根据他们提供的数据,经计算:即便100%的将电放出全部用到电机上,没有其他损耗,耗电3.62A,每个电机带负载才0.9A。力效竟然达到了26G/W(这根本不可能,电调、降压模块热量损失、飞控耗电以及剩余电量等,实际只能用到80%)。如果能放出90%电量(高估),力效高达28.7G/W。我们几个模友认为虽然有视频也不可信。电机力效不可能达到28.7G/W。国内某知名的V3508电机,用6S电池 15寸桨力效最大才14.4 G/W。
台湾那位多旋翼制作高手的650四轴用139克的轻量机架,6S 10000mah 8C的聚合物锂电池,1555的大疆桨,起飞重量2007克,最多悬停飞行80分钟。悬停电流8A,电机力效13G/W。
后来他用30块18650 3400mah的松下电池组成的6S 5P,容量:17000mAh,放電:1C=17A最多悬停80分钟,用24块18650  3400mah 的电池组成6S 4P (22.2V 13600mah). 悬停飞行最多38至40 分钟,其他几位台湾模友也都测试过。所以从电池来看,用12块18650容量2650mah的电池组成的电池组,根本不可能飞86分钟。
其使用飞越650机架作为长航时四轴机架也过重,整套机架476克,即便去掉起落架也近400克,而模友做的长航时机架一般在120至140克。
6S 5268mah的电池能悬停86分钟是真是假,相信广大模友都能看出来了。
从几位做长航时四轴的模友的经验来看,轻型多旋翼机架结合高效配置和轻型应用设备,还是能够做到长航时的。长航时四轴使用大桨(高力效)、低KV值电机、轻重量机架,高电压、大容量电池才是王道,使用小桨、高转速、小容量电池不可能达到长航时。如:hsp2008的《冲击60分----超轻量级长航时四轴多旋翼--天蛭700(三) 试飞》中介绍使用6S 12200mah电池、1755桨、机架重量187g、起飞重量2167g 悬停63分钟,悬停电流约10.28A,力效9.62g/w。   国外悬停129分钟的四軸的配置:机架用22 / 20mm碳管轴距120cm、电机:U8 100kV、螺旋桨:28x9,2、电调:好盈铂30A、电池 6S  24000mah  2100g、起飞重量:4050g。
(24000mAh, 2100gr)AUW 4050g要想长航时,空机重量的一倍就是电池重量 ,电机及桨效再以這個数字去搭配,才能保证空机留空时间一小時以上。如更长时间,电调还需要刷BLHELI Multi版,配合桨及重心对电调有关的設定进行调整。
前段时间为了进行验证,在做其他四轴的基础上,我也做了一架650轻量机架的长航时四轴,用6S 10000mah 15C的聚合物锂电池,电调刷了BLHELI,调了个别参数,悬停70分钟,落地电压22.2V,怕电池过放电,没继续飞。这架长航时四轴还是比较抗风的。
以上只是作为探讨,说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好文章,顶!分析的精准到位。好!

网友:
分析的透彻!

网友A:
我的650机架,4s11600mah电池,4p4s,悬停33分钟。重量2512克,悬停电流16a。

网友B:
超长航时是可以做到的,但将转速降到一个合适的值再与桨载面,攻角等做一个最佳组合就不那么容易了,还要电池重量与容量的最佳搭配。机架结构。一切都得结合起来。难度不小。

网友:
9g1w以上每高0.1g都是挑战。到13或者14g那就不是个人容易完成的了

网友:
多数模友都参考过那高手公开的经验, 确实不容易;
飞跃650加6S-5000? 40分钟都很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50机架,4s11600mah电池,4p4s,悬停33分钟。重量2512克,悬停电流16a。

你用的是18650 2900mah 的电池组成的4S 4P的电池组还是用聚合物锂电芯自己组装的电池?起飞重量2512克,悬停33分钟,这很不容易做到,能报一下配置吗?

网友:
为何我的只能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长航时是可以做到的,但将转速降到一个合适的值再与桨载面,攻角等做一个最佳组合就不那么容易了,还要电 ...

说的很对,制做长航时四轴的确不容易。非常佩服那位台湾高手kris000,发两张他的四轴照片,按他说的数据和方法,即便照着模仿也做不出这个重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对,制做长航时四轴的确不容易。非常佩服那位台湾高手kris000,发两张他的四轴照片, ...

设备扒皮还能轻。。。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扒皮还能轻。。。哈哈

我的长航时四轴机架为了达到130克,除了电机与机架连接用了螺丝,其地方他没用。另外,电调换成细线,电池也选最轻的。前几年在做起飞重量130克以下的F3P机时,为了减重确实采取过扒皮、去部分电调壳和换漆包线的办法。

网友(2015-12-30):
台湾高手的机机还能航拍,算是为长航时优化的。
----------------------------
如果挑战极限,电机得铝壳定制,桨用低螺距或者机翼剖面型的。

网友:
长航时四轴使用大桨(高力效)、低KV值电机、轻重量机架,高电压、大容量电池才是王道,使用小桨、高转速、小容量电池不可能达到长航时。

不能太绝对,不如研究下人家如何做到的。

网友:
楼上这个机机用加速齿轮......?

楼主:
发《高转速长航时 四旋翼,持续飞行将近三个半小时 》帖的模友和我是同一个市区的,本市航模协会的很多资深模友都不认识他,也不相信是真的。去年我曾经在本市航模QQ群中约他在人民广场试飞,我也准备带着我的长航时四轴进行验证,并由其他模友作证,但没回音。为了证实真伪,今后有机会我将和其他模友还要找他弄清楚。

网友:
台湾高手的长帖终于看完,哈哈.
感觉大 陆高手PK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