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小弟想配一个saga e350的四轴 想问一下哪个进口电机比较好

楼主(2015-11-22):
各位大神 小弟想配一个saga e350的四轴 想问一下哪个进口电机比较好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虽然问题小白了一点 最好是能帮忙把电调和浆的数据也一并说一下  不考虑价格 只要好的 谢谢了

网友A:
一般你买机架,都会把电机电调的推荐配置给你,你就对着参数到淘宝按价格从高到低一排序,就知道哪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你买机架,都会把电机电调的推荐配置给你,你就对着参数到淘宝按价格从高到低一排序,就知道哪种了

好的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