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groundcontro(QGC) 更新PIXHAWK 原生固件与简单设置(新手适用)

楼主(2015-11-22):
原生固件:http://pan.baidu.com/s/1o6EN5m6
QgroundContro2.8:http://pan.baidu.com/s/1eQoF3Wm
QGC2.8使用默认安装即可。安装程序已经包含PIXHAWK驱动。
1.更新固件。

2.PIX连接地面站。

3.选择飞行器类型。

4.遥控器校准。

5.飞型模式设定。

6.传感器(罗盘,陀螺,加速度计,水平)。

7.电池,电调。

8.失控返航。

暂时就这么多吧.
默认参数也可以飞的很稳。。

网友A:
请教我WIN7装QGC2.7没事,但装2.8后一些工具图标都没了,而且插上PIX就秒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我WIN7装QGC2.7没事,但装2.8后一些工具图标都没了,而且插上PIX就秒退。

换WIN10后解决

网友B(2016-02-25):
请问qgc怎么使用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qgc怎么使用数传?

com links 菜单下 添加一下,

网友:
雙gps 如怎麼使用

网友C:
感谢您发的教程,我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电调校准的过程,点击“校准”按钮后,插上电池,电调滴滴抖几下就OK了。
现在我校准后,解锁电机就转,我觉得转的速度有点高,不知道是校准过程有问题,还是需要修改什么参数,让解锁后转速更低些。

网友(2016-06-26):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发的教程,我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电调校准的过程,点击“校准”按钮后,插上电池,电调滴滴抖几下就OK ...

解决了么   不知道怎么改怠速参数

网友:
PIXHAWK跟PIXHACK的调参是一样的么?

网友(2016-12-27):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发的教程,我这里有个问题,就是电调校准的过程,点击“校准”按钮后,插上电池,电调滴滴抖几下就OK ...

同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D:
怠速问题确实蛋疼,QGC这怠速有点高啊,不敢上桨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怠速问题确实蛋疼,QGC这怠速有点高啊,不敢上桨试。

不是有点,是相当高,QGC里有个调怠速高低的滑块,但是效果甚微,根本达不到想要的低怠速。我现在用mp刷固件,然后用QGC调参

网友(2017-05-17):
有人知道,飞完看内存卡飞行数据该怎么看吗

网友(2018-12-06):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到我的百度网盘
滑稽3

网友:
我的是3.4.4
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