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Motor F系列穿越机马达开箱--惨炸!31楼增加喜闻乐见的炸机图

楼主(2015-11-22):
昨天一下子收到两个好消息,一个是广州恒大夺冠了。再一个是,马达到了。

即将上市的T Motor F系列穿越机马达,先睹为快。据说全球第一批哦。。。。
先来一张官方美图

废话不多,开始开箱:
1.F系列之F40F60包装外观

包装盒为半透明的PP材质,平时用惯了某扣的保鲜盒,都是这种材质的,拿在手里有股亲切感。
2.开始慢慢拆,从一层层的减震海绵可以看出,保护很严谨。

3.开始揭开F40的面纱^_^,第一眼看到那5mm的全钢主轴,意料非常扎实,绝非铝合金主轴可比。
想到朋友之前那个穿越时候炸歪的马达轴,再看看这个全钢主轴

虽然只是样机,但是这颗马达还是体现了T-Motor一贯精细的做工,明显比手里其他的几款做工要好很多。
虽然穿越机马达讲究简单粗犷暴力,外形也很难像高端航拍电机那么精细,但这颗F402204)还是采用全机加工的外壳,精细的刀纹清晰可见。
所有规则、不规则形状的槽孔全部用CNC倒角。在保证高强度的同时,保持了很高的做工水准。很难得,不愧是国内顶级大厂出品。

再来点细节:精细的刀纹加CNC倒角

还有个细节,厂家在安装螺孔内增加了绝缘垫片,防止螺丝顶到引起短路。(因为没拆解只能临时借用一下厂家的图片)

下面是F602206,外形上和F40一样,只是略高一些,同样精致的做工,让喜欢玩设备的我爱不释手。

4.引线长度:
F40F60才采用了18cm的线长,足够安装到280轴距的机架,在布置线路的时候自由度很高,电调可以直接放机架肚子里面,减少炸机带来的损失。

小附件:T-MOTO为每个电机都提供了两套螺丝和两个防松螺母,这点很贴心,很多粗心的模友经常会才外场换桨的时候把螺母弄丢了^_^

最后说说对F系列开箱的直观印象:
优点:
1)电机整体结构强壮的同时,做工精致,表面的车工也极其顺滑,刀纹非常整齐细密,所有不规则槽孔都有CNC倒角。体现了厂家对工艺品质的追求。
2)绕组紧密,对于提高马达效率很有帮助。
3)拿在手里转动一下,齿槽转矩(简单说就是转动是一格一格的感觉,是噪声和振动的来源之一)非常轻微,让人感觉良好。另外没有任何虚位,另外由于使用了昂贵的德国轴承,使得转动极为顺滑,可以大幅度的减少机械损耗。
418cm的线长应该是目前市售穿越机电机的最长配置了,大大方便了模友的装机
5) 厂家很贴心地在底部螺丝孔内衬了一片薄薄的绝缘片,避免了螺丝顶到线圈导致短路烧毁的隐患。这个小细节需要赞一下。
缺点:
1)可能是测试样品的原因,个别孔壁的毛刺等小细节还需要注意,希望厂家在量产的时候注意避免。
2)是否可以考虑出厂就带香蕉头,方便不爱焊线的模友装机,虽然每个电机三对香蕉头会增加十几克的质量
预告:下面会进行实际装机和暴力试飞,敬请期待。

网友:
不错,看着很拉风的样子,有卖吗?不知道拉力如何

网友:
不错 还挺好看的  我也到手了几个  过几天出测试帖

网友:
个人觉得......好丑......不过TM的做工也是没得说,不知道价格也是不是给力

网友: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高大上啊~~

网友:
看着绕线很乱,不知这个牌子好在哪里?

网友:
看着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我也申请了,可惜没成功

网友:
妙归大哥我来给你定啦顶顶顶

网友:
重量估计也高大上了!

网友:
保守估计价格破百。。屌丝是用不起了

网友A:
150一个价格不便宜

网友B:
如果是给穿越用的,不理解那么长的线干嘛?

网友C:
底座的纹路,清晰可见,有人觉得这样很好看,很有档次,其实不然,有那么明显的刀路,是因为加工的时候偷工减料,节约时间,节约成本的做法,这在机加工领域,可以视作是非常粗糙的加工工艺。 好 的工艺应该是镜面的效果,懂不。另外,5MM的主轴,全钢,重量上去了,而且那只有顶部出轴部分是5MM的吧,到了电机内,还是3MM的直径吧, TM的电机,完全不值他那个价格,电机的制造工艺已经很成熟了,买便宜的就好,别一味追求品牌,都是忽悠人的。  土豪除外

网友:
逼格再高也是拿来炸的

网友:
不说是tm的我还以为是23十的贴牌货,真心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座的纹路,清晰可见,有人觉得这样很好看,很有档次,其实不然,有那么明显的刀路,是因为加工的时候偷工 ...

你看到里面是3mm了么?讲话要有依据哦。另外,你觉得一根轴做成两段不同外径是对结构有利还是能降低成本?
另外,有多少机加工能做成镜面效果的?哪家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一个价格不便宜

厂家还沒公布价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到里面是3mm了么?讲话要有依据哦。另外,你觉得一根轴做成两段不同外径是对结构有利还是能降低成本 ...

里面是不是3MM,我不能确认,只是猜测,我是从上卡簧的那里看到好像轴没有前面螺纹出轴那么粗,请你量一下公布一下咯。另外,我只是说5MM的钢轴会重很多,并没有说根钢轴有关的其他缺点。最后,我说刀路有纹路是因为你大力的在宣扬T MOTOR的做工,  只是觉得这刀路根你所谓的上等做工,真的没法对等。

网友D:
微距之下还是能看出一点粗糙,不过TM还是TM

网友:
轴(鸡)太(吧)短是硬伤,上了某些桨螺丝都拧不紧,差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给穿越用的,不理解那么长的线干嘛?

拿到手的人装了桨就会傻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到手的人装了桨就会傻逼了

我在想大疆的2312是否已经有专利了,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下这两款的结构,就知道什么是东施效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距之下还是能看出一点粗糙,不过TM还是TM

目前是样机,他们说正式量产细节会比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不是3MM,我不能确认,只是猜测,我是从上卡簧的那里看到好像轴没有前面螺纹出轴那么粗,请你量一 ...

拆机图来了。内部既不是你猜的3mm,也不是我估计的5mm,而是4mm的轴径,作为这个级别的马达,差不多强度够了。

关于刀纹,去拿几个便宜电机看看表明就知道了,另外看看他们是不是全部有倒角。另外,Hope/Industry Nine 这些知名的单车零件也都是保留同样的刀纹哦。

楼主:
惨炸!不过不是我,是个朋友。。。直接炸水泥墩上了。。。废话不说,上图

机架严重变形,板机挂了,山狗成碎片。。。。所幸清洗泥巴之后,马达没事。看来耐炸没问题。

网友:
一看就是国人设计的,外观基本没有设计可言,没有降温吸风设计,很烫,是失败的设计!

网友F:
我定了一套这个,估计明天到了,觉得比这个新产品做工好,本来想买179的2204的,后来觉得没必要,对于穿越有点大了,就买了这个,回头看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定了一套这个,估计明天到了,觉得比这个新产品做工好,本来想买179的2204的,后来觉得没必要,对于穿越 ...

这个我也有。
配套的桨自带ZIDAN头的,不用另外买。然后买桨的时候只要买不带ZIDAN头的就行,要便宜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