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无法解锁

楼主(2015-11-22):
apm2.6的,加速度,罗盘,遥控行程都校准过了,现在就是一直出现这个问题请教懂得大侠帮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额,不是说了GPS有问题了么

网友:
有可能3.3 稳压坏了

网友:
链接电脑调飞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不是说了GPS有问题了么

从新刷一了一遍,在空间开阔地能搞定了

网友B:
这个应该和在不在开阔地带没关系吧,GPS没信号也应该能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和在不在开阔地带没关系吧,GPS没信号也应该能解锁的

还真不清楚,反正是能解锁了

网友C:
已经说了GPS故障了。。。。就排查下GPS吧,重新校准GPS,如果还是不行就测量下GPS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说了GPS故障了。。。。就排查下GPS吧,重新校准GPS,如果还是不行就测量下GPS的供电

已经可以了,线都从新插拔了一次

网友:
是不是设置地理围栏了,如果设置了,没有搜到卫星的情况下 是不能解锁的。
还有就是检查下   通道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