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动相机视频输出问题

楼主(2015-11-22):
图传发射器是创兴科5.8G1000mw一个、2000mw一个,接收显示器是鹰眼情怀版,运动相机是狗4、鹰眼2、狗3+,用好几种视频输出线都试过了,一直是这个画面显示,只有一次用鹰眼2相机时出现了正常画面,之后画面继续有问题,用普通摄像头就没事,视频输出线的信号、正极、地线都连接了图传,也试过了只接信号和地线连接图传,图传供电稳定12V,显示器也没问题一直飞穿越用的,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求助高手解答一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多谢

网友A:
狗的AV输出直接接在鹰眼显示器的输入端口试试看

楼主:
直接接输入显示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的AV输出直接接在鹰眼显示器的输入端口试试看

直接接显示器没问题

网友B:
看看制式,是N或P,切换一下试试

网友:
另外一个,拉开距离试试,

网友:
1.信号线对调一下试试,我的曾经接反了信号线出现你这个情形2.发射功率大,拉开距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接显示器没问题

既然显示器和图传都没问题了、那就是传输的问题了、自己排除法找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制式,是N或P,切换一下试试

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