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50图传坏了,买了个TS5828装上了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5-11-22):
本人小白新手,之前华科尔250   OSD炸鸡时候分电板上插口摔坏了,OSD同时也坏了,导致视频没有显示黑屏,又不想买电板,买了个TS5828装上了,机子没地方装只能这样了,你们觉得如何。

用之前炸鸡坏了的电板拆下来两个灯装上,以亮瞎

用之前炸鸡坏了的电板拆下来两个灯装上,以亮瞎

装在这个位置如何

装在这个位置如何

网友:
我们觉得美的很

网友:
新手表示不造

楼主:
谢谢大神们的意见

网友:
我觉得性能比原厂好多了,给了我启发,我喜欢这个机架,但它的图传太烂了,我也准备这么弄,原来的图传拆了

网友A:
请问线怎么接的,能告诉我下吗?原来的osd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线怎么接的,能告诉我下吗?原来的osd还能用吗

接线很容易啊,OSD摔坏了也机不能用了,我炸了3次,几乎每次都是电板炸坏,这次要在坏了就不弄了,自己装个

图3

图3

图2视频的黑线接图3底线的位置也可以接电源—级。接好后直接插在原来电板上插视频的位置就可以了

图2视频的黑线接图3底线的位置也可以接电源—级。接好后直接插在原来电板上插视频的位置就可以了

图1图传红线接图2视频的红线和电压+级,黄线就接图2视频的黄线,黑线接电源的—级

图1图传红线接图2视频的红线和电压+级,黄线就接图2视频的黄线,黑线接电源的—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线很容易啊,OSD摔坏了也机不能用了,我炸了3次,几乎每次都是电板炸坏,这次要在坏了就不弄了,自己装 ...

哦,我原来是想问怎么接原来的osd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原来是想问怎么接原来的osd的,呵呵

那不会,OSD没啥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款机子,已经炸了两块电板,机器还行,图传效果很不满意,之前看到有改图传的,从平衡头取的电,你这么改好像更简单,描述看的不是很懂,能不能详细说说接线?
是不是就把图传的红黑黄三线和摄像头的并起来,然后插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款机子,已经炸了两块电板,机器还行,图传效果很不满意,之前看到有改图传的,从平衡头取的电,你 ...

是的就是如此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如此简单

网友C:
我也是炸机 电池前移 把OSD模块顶飞了。。。。屏幕黑屏没画面。。。。

网友D:
说实在的你买华坑就是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炸机 电池前移 把OSD模块顶飞了。。。。屏幕黑屏没画面。。。。

我也是这样,华科的说,没OSD也有图像,弄了半天就是OSD的事情,不想在买这个机机的配件了,就买了个图传自己改了下,炸坏了自己装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在的你买华坑就是个错误

小白不懂啊,拿来练手用,炸坏装新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华科的说,没OSD也有图像,弄了半天就是OSD的事情,不想在买这个机机的配件了,就买了个图传 ...

感觉OSD模块在这个位置就是个坑 炸鸡电池移动绝对要把它顶飞 电源板必坏 华坑果然不是白叫的。。。。。我的寄回厂家修了 懒得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不懂啊,拿来练手用,炸坏装新机

手动掉高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E:
神州行,我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