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锁尾感度问题

楼主(2015-11-22):
折腾了一天,搞不定锁尾设置,界面显示108了,但尾巴一点都不抽,还是很软的感觉。
直接K8接卫星,Dsx9控,用定速通道控制感度

网友:
遇到与楼主类似的问题,帮顶求教。

楼主:
没人帮忙,看来还是要换个MB用。

网友:
有金鱼尾?

网友A:
感度和 舵机臂长度有直接关系 如果调这么高 还不行,是不是短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和 舵机臂长度有直接关系 如果调这么高 还不行,是不是短了点?

在调尾巴界面,参数70,拔方向杆,尾轴滑环两边就顶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调尾巴界面,参数70,拔方向杆,尾轴滑环两边就顶到了。

把p增益和i增益调高 高到打摆子

网友B:
控上的感度关掉 直接用陀螺上的调  我的70都抽  现在才55

网友:
收来的二手500,我的调到爆表了,尾巴还是软绵绵,不知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上的感度关掉 直接用陀螺上的调  我的70都抽  现在才55

在标红的这个位置直接调感度。调出来这个数值,是属于普通模式还是3D模式。如何实现 普通模式 3D模式不同的感度值调整呢?

楼主:
不折腾了,直接买个设置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标红的这个位置直接调感度。调出来这个数值,是属于普通模式还是3D模式。如何实现 普通模式 3D模式 ...

这个还真不知道啊 我觉的一个感度其实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