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忙,100S 自检不对码怎么办? 有视频。

楼主(2015-11-22):
http://player.youku.com/embed/XMTM5MzIwMjgxMg
用各种办法都实验了,就有一次启动了飞机,然后再也不行了。用VBAR 链接,用接收机连接都不行。卫星天线是行货的。

网友:
用DSM2协议再试

网友A:
先插在JR接收机对频好卫星,待卫星确保能用再链接上100s。
以前我的150也是用卫星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插在JR接收机对频好卫星,待卫星确保能用再链接上100s。
以前我的150也是用卫星碰过这个问题

好的,还真开始没试。晚上回去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还真开始没试。晚上回去再试试。

不知道你的顺序。应该是卫星插在接收机或者比如K8上,和遥控用DSM2对码成功。卫星灯常亮之后。断电。卫星拔到100S上。在通电。不需要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顺序。应该是卫星插在接收机或者比如K8上,和遥控用DSM2对码成功。卫星灯常亮之后。断电。卫星 ...

顺序没错,只是视屏忽略了这个对频步骤。

实际是曾经对上一次,飞机自检可以飞了。然后断电之后又不行了。视频里也能看到。卫星的灯有常亮,还有闪烁,还有不亮的。。。什么情况都有。。总之不自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