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开箱外加对比

楼主(2015-11-22):
今天收到朋友送的一套200mw图传..赶紧来个拆箱外加对比..先看看正面包装..这个算是套装吧..摄像头也一起带了..倒是省不少心..不过镜头角度还是够大的..和我平时用的100度的还是感觉不一样的

盒子背面是频点..我一般喜欢保留一个电子版的放手机里..场外的时候万一撞频..比较好调

打开包装..保护的挺好

这算是全家福啦..说明书可以忽律..反正我是看不懂..
这里要说一下..图传是200mw...12v供电..据说也可以4s...摄像头是5v供电...
然后图传引出的供电自然也是5v..

先给图传证明来着照片..焊接还可以

这个图传没有数字显示频道..改成底下一排小led做显示用.调整方式也大同小异..长按 短按调整..

这是接好线的..线的话很好接..保证差不错..另一头直接查电池的平衡头就OK了..
我觉得要是再多送一根线做焊接用就好了..毕竟这样的插头自己diy费事...

下面两张就是对比图了...当然..我测试条件有限..今天又大雪飘个不停..我就在屋里凑合测试一下吧..
不过还是挺有差距的..为了保证测试的尽可能的准确性..图传发射都放到同一个位置..天线都用的同一根三叶草..垂直向上..
接收和发射相隔两道门一个走廊一个客厅..直线距离18米左右...接收也都摆在同一个地方..始终未移动..接收天线也没改变过朝向
每次去拍显示器画面的时候人也尽量坐在同一个位置..减少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但是因为图传供电的关系.一个用的是5v一个用的是12v的摄像头
这张是200mw的图像..

下面这个是我本来就有的600mw的图像...结果让我也有点失望了..
不过一朋友告诉我..200mw基本功率都是足的..600mw就开始虚标..所以..效果有时候并没有啥差别..
改天我到野外空旷地方再拉锯试一下吧..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15号的喜闻乐见

网友:
这差距 真大

网友A:
感觉600MW的地面通电时间长了,功率管过热或者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600MW的地面通电时间长了,功率管过热或者烧了。

应该没烧,不过确实用好久了,外面一两百米还可以。但是遇到遮挡的时候很容易蓝屏

网友:
国外的产品?

网友B:
不够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够清晰

?你指摄像头还是照片?
摄像头的话都是700只不过一个ccd 一个cmos。清晰度理论上是一样的

网友B:
摄像头传回来的不够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传回来的不够清晰

那没辙了,模拟信号都这样,我这是为了故意让信号不好所以把门都关上了,然后躲在角落,信号极限的地方测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烧,不过确实用好久了,外面一两百米还可以。但是遇到遮挡的时候很容易蓝屏

摄像头也差了点,换1200线的试试,清晰度和色彩都秒掉这个~

网友C:
兄弟,这个图传我也有,很满意,我想用这个图传的5V输出带这个摄像头以外再带飞控和接收机,你觉得这个图传的5V扛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个图传我也有,很满意,我想用这个图传的5V输出带这个摄像头以外再带飞控和接收机,你觉得这个 ...

这个还真不知道能不能扛住..不过建议你最好是单独给飞控供电..比较安全

网友D:
还没我这创新科5832加800线coms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觉600MW的地面通电时间长了,功率管过热或者烧了。

麻烦问下,图传是不是不接天线容易烧?显示器,一体屏不接天线会烧吗?因为我显示器有时候接悟的hdmi就不接天线了,会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我这创新科5832加800线coms清

好吧,我一直用700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下,图传是不是不接天线容易烧?显示器,一体屏不接天线会烧吗?因为我显示器有时候接悟的hdmi就不 ...

图传不接天线确实危险,接收相对好一些

网友:
楼主给个 关键字

网友F:
用图传就得超视距飞,否则无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图传就得超视距飞,否则无意义了

我这个是没办法..只能再屋子里测试..我已经尽量让图传信号尽可能的衰减了..因为我家是老楼..墙都比较厚...然后又会有几个拐歪..所以衰减的很厉害..

野外的话我600mw也飞过300米左右没问题的..是穿越低空飞... 高空的话距离会远的多..图传的距离和高度是成正比的

楼主:
你试试这个

FPV 穿越机5.8G图传200MW发射器 CMOS 700TVL 148度广角镜头SONY

网友G:
MSLZ总在一个地方飞咋不钻树稞呢?熟悉的飞场对穿越很有必要,不会飞着飞着突然出来根枝子猝不及防

楼主:
引用 网友G:
MSLZ总在一个地方飞咋不钻树稞呢?熟悉的飞场对穿越很有必要,不会飞着飞着突然出来根枝子猝不及防 ...

那片树里面长度很有限..而且地势高..进去图传就闪...

网友:
大闹天空网无人机一站式服务交易平台

网友H:
背景音乐不错,求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背景音乐不错,求介绍

额..用完就删了..我要回去找找看了

网友I:
有点味道,不知道是否用的类似飞鲨的视频眼镜?

网友J:
爵爷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点味道,不知道是否用的类似飞鲨的视频眼镜?

额,显示器玩的,眼镜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爵爷威武

威不好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