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5-11-22):
因为是穿越机,所以要用迷你电调,但是某宝上能用的电调分成了BLHeli程序和SimonK固件两种形式的电调,想问问大家,用哪用类型的比较好??

网友A:
BLHeli程序20A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Heli程序20A比较好

那这个穿越机的电调要不要带bec?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穿越机的电调要不要带bec?

带不带都行,我用的银燕的,自带BEC,乐天的貌似不带,可以配个带BEC的分电板。BL固件是可以开oneshot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不带都行,我用的银燕的,自带BEC,乐天的貌似不带,可以配个带BEC的分电板。BL固件是可以开oneshot的 ...

什么意思??不懂哦~而且看的好多那种迷你电调都只有两根线的一根地线一根信号线~那接收机的供电是从哪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不懂哦~而且看的好多那种迷你电调都只有两根线的一根地线一根信号线~那接收机的供电是从哪 ...

你要用多少安的电调啊?有些电调是自带BEC的,有些不带BEC,如果买不带BEC的,要自己配一个BEC,电调直接从电池取电,飞控从电调取电,接收机从飞控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多少安的电调啊?有些电调是自带BEC的,有些不带BEC,如果买不带BEC的,要自己配一个BEC,电调直接 ...

我买的是20a的那种

网友B:
这个貌似不带BEC哦,那只能自己家BEC模块给飞控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不带BEC哦,那只能自己家BEC模块给飞控供电了

有那种带5vbec输出的分电板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