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精灵2飞控可以升级V2吗?

楼主(2015-11-22):
请教大神,精灵2飞控可以升级V2吗?

网友A:
有人试过可以 但是ked灯就不是机身那个闪了 据说还能跳过智障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试过可以 但是ked灯就不是机身那个闪了 据说还能跳过智障电池

有没有教程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教程之类的

直接换飞控,调参用led线

网友: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