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炸鸡了,快来看

楼主(2015-11-22):
    准备拍个学校,谁知道飞到最高的时候不正常,接着一轴停转,翻了个跟斗,强大的APM拉了回来,最后迫降(APM大法好)    大家听听,电机的声音好像不对,初步怀疑是电机堵转,590kv的3508电机,好盈乐天40A。
上个电机冒烟图片

?from=y1.7-1.2

网友A:
蜜汁降落,看起来还能够保持姿态啊,你这45度迫降快和自由落体差不多了。

还好救回来了,没砸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蜜汁降落,看起来还能够保持姿态啊,你这45度迫降快和自由落体差不多了。

还好救回来了,没砸到 ...

还好没砸到人,就损失了两个电机

网友:
六轴就是比四轴好 有经验的飞手在一轴出问题的时候强行把六轴拉回 四轴出现一轴出故障时毫无商量直接炸鸡 报道过四轴八桨一个电机出故障安全返回的实例。

网友B:
不是说坏一周能平稳着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坏一周能平稳着陆吗

是可以的,可能我新手不太会操作

网友C:
起飞之前就声音不对,还飞上天?真是不摔坏不死心啊

网友:
看来有必要将我的四轴改成6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之前就声音不对,还飞上天?真是不摔坏不死心啊

新手不懂,求大神指点,是不是电机电调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一开始听声音还以为是油动,吓死俺了,3分19秒好像有什么东西冒烟了

网友D:
不得不说云台还不错,电机听声音起飞就不对了,还有飞机从开始就一抖一抖的好像是电机里面进异物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手不懂,求大神指点,是不是电机电调不兼容的问题?

感觉楼主坏轴的电机之前就炸过,启动时的异响感觉是电机壳和转子摩擦的声音?我是每次飞之前,准备一块小容量或循环次数比较高的电池做为测试电池,先离地面3-5米高悬停、前后左右推油,听听声音,下来再检查一下桨紧不紧,然后才会换上正常的电池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坏轴的电机之前就炸过,启动时的异响感觉是电机壳和转子摩擦的声音?我是每次飞之前,准备一块小 ...

嗯我以后回去试试。坏轴的电机没有炸过,这是我第一次炸机,之前上12寸的桨就好像没有高频的声音,自从换了14寸大桨就有这些奇怪的声音;
停转那个电机,我拆开看,线圈烧了,有两根铜线都熔在一起了,但没发现有任何摩擦的痕迹,转子磁铁没有,定子也没有;
那种高频声音在刚启动2-5秒时最为明显。
刚刚测试过其他的电机快速大小油门,没发现电机有堵转现象,倒是小油门有堵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我以后回去试试。坏轴的电机没有炸过,这是我第一次炸机,之前上12寸的桨就好像没有高频的声音,自从换 ...

是什么品牌的电机,电池是4S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说云台还不错,电机听声音起飞就不对了,还有飞机从开始就一抖一抖的好像是电机里面进异物了。

云台是毛子的控制板,听声音就知道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品牌的电机,电池是4S的吧?

疯狂电机3508,590KV,电池是4S的,是不是4S电池电压不够高都容易发生堵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