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kingkong穿越~

楼主(2015-11-22):
原装kingkong机架,动力套装,naze32飞控,大家觉得我做的怎么样?话说……我准备装gopro……但是貌似没地方了……图传也没地方了……

网友A:
空间还是蛮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还是蛮多的啊

你没看见我搞了一个2w图传嘛

网友:
有必要吗,穿越飞超过两公里回来的几率很微妙,其实也可以塞,电池靠后前面绑gopro,中层飞控向前移动,靠近摄像头,这样位置绝对够

网友B:
你中间那一层空那么多干什么用啊?图传接收机放中间层啊,电池刚好能放到重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中间那一层空那么多干什么用啊?图传接收机放中间层啊,电池刚好能放到重心位置

我回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中间那一层空那么多干什么用啊?图传接收机放中间层啊,电池刚好能放到重心位置

正解

楼主:
手头没有小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