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小鸡鸡

楼主(2015-11-22):
1104电机真的太小了,线是那么的单薄… 装这架机真是受够了~
用的cc3d,参数没有任何改动,就安步骤设定完后就飞了,稳是很稳,这是没有想到的,不过感觉不太跟手,慢一拍的样子,50油门才能悬停,大油门拉升的时候加速不太明显,不知道是不是电池c数低了,还是电调不给力?求解啊~
技术渣渣,也很少飞,发几张照片

网友A:
当然要调参了,默认太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调参了,默认太肉

的确太肉了,不跟手,求设置图

网友:
我也准备组个小的

网友B:
请问下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起飞重量多少?

不带电池125克现在,有点重

网友C:
150  有人要吗?

网友D:
既不是电池也不是电调的问题。。。是飞机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  有人要吗?

多少?
单出电机多少?
电调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不是电池也不是电调的问题。。。是飞机太重了。。。

这个,减重只能是继续剪电调线了… 请问不带电池多少重量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  有人要吗?

可单出不?单出有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50  有人要吗?

多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  有人要吗?

图片多吗

网友:
昆虫130可以到160克以下的,减肥,轻点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  有人要吗?

问下,这种电池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这种电池怎么样?

正常飞4分半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多少出

600不带图传

网友:
电机动力太弱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600不带图传

上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配置

150碳机架 DYS1104 乐天10a 大板cc3d 5v分电板 三合一BB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50  有人要吗?

你要出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出掉么?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0  有人要吗?

150吗?

网友G:
电池C数低,换高倍率建议试试雷鹏的35C好像有450MAH3S的,另外你的飞机想办法减掉10克一定好飞。

楼主:
4S 电机顶得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C数低,换高倍率建议试试雷鹏的35C好像有450MAH3S的,另外你的飞机想办法减掉10克一定好飞。

在观望着这电池,有点小贵。电调线还是留得太多了,减重只能对它开刀,改天空了再搞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观望着这电池,有点小贵。电调线还是留得太多了,减重只能对它开刀,改天空了再搞下

你的接收机可以去掉外壳,另外飞控和接收机完全可以焊掉插针,这样电调和接收机的信号线直接点焊上去,去掉一对插针和接头还有线,能减掉不少重量,我就是这样装小机子的。另外你的电调看着有点大,什么电调?换DYS10A或者20A能轻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接收机可以去掉外壳,另外飞控和接收机完全可以焊掉插针,这样电调和接收机的信号线直接点焊上去,去 ...

大哥好手艺啊,去掉插针自问没这个技术。。  电调是好盈乐天10A,看数据是比DYS的10A还轻的,体积是大点

楼主:
   可能吧,还死贵

网友H:
这么小有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小有意思吗

没意思装它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