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油器使油耗降低一半,发动机缸温过高。

楼主(2015-11-22):
发动机是日本小松80CC,化油器是华博罗WJ-64。化油器使油耗降低,发动机缸温高;换了新的化油器缸温正常,之前的化油器也是新的。

调油针没有用,化油器清洗了2遍.......问题还是一样?应该是化油器内部的问题,不了解。
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是不是混合气过稀了

楼主:
不是的,主油针调大没有用,燃油的混合比也对。这就是化油器的问题,但又不知道化油器里面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冬天化油器里边瓣膜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化油器里边瓣膜有变化

你好,能说详细一点吗?对化油器了解的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化油器里边瓣膜有变化

这是旧的化油器,请你来指点一下。

网友A:
冬天湿度增加· 油气混合比要调··  油针要调点 机油少一点· 小松这机器就这样·· 难斥候·  化油器内膜随着天气变化没有夏天那么软

网友:
还有就是必须保证你化油器清洗到位·  内膜那块有颗针里面需要检查别堵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湿度增加· 油气混合比要调··  油针要调点 机油少一点· 小松这机器就这样·· 难斥候·  化油器内膜 ...

“化油器内膜随着天气变化没有夏天那么软”有道理。能说一下,软的和硬的区别吗?
我也在想与这个平衡室的膜片有关系吗?还有那个平衡杠杆的角度有关吗?
今天我发现:平衡室里的弹簧,新的比较有弹力;旧的就弱一些。

楼主:
从这里学到很多,,但是我的化油器还有的地方有问号?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 ... D%BB%AF%D3%CD%C6%F7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话,,郁闷!!

网友:
你要的太详细了,你找你们那里的农机点师傅问问吧,要找卖割草机的那种,一般这个只有厂家才会彻底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