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飞控,自稳模式 起飞一直漂

楼主(2015-11-22):
650四轴,APM 飞控,自稳模式起飞后,一直往一个方向漂移,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正常 脚架的水平面和飞机起飞四个浆的水平面不平行 这个问题gps定位后就好了  解决方法1找到相同水平面然后校准 2忍了 我选择2

网友:
解决方案一楼正解,要不忍,要不遥控微调!

网友:
正常现象,偏一点重心,一点扰流就能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脚架的水平面和飞机起飞四个浆的水平面不平行 这个问题gps定位后就好了  解决方法1找到相同水平面然后 ...

是不是要让脚架和螺旋桨平面保持一致,重新做水平校准?

网友B:
忽视 自己手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视 自己手动调整

关键是飘的太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飘的太快了…

遥控微调

楼主:
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飞控电路板跟机架没装平

网友:
自稳模式本来就会飘,定高也会,一点风来就会飘了。

除非你每次都飘同一个方向,才可能是机器的问题。

找个室内够大且无风的地方飞飞看,漂的程度应该就会小多了(室内微风也会漂的)

网友(2016-01-17):
自稳漂 是正常的,自稳就是要手动修正的 也叫纯手动模式,要不然还要GPS定点悬停干嘛呢!!!

网友:
新手的领悟

网友:
我也明白了!!

楼主:
11楼正解,飞控板和中心板不水平,飞控板保持水平的时候整个机身就会向一侧倾斜,飞机也就飘偏了,和横滚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