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380装机分享

楼主(2015-11-23):
感谢淘宝,很幸运在双11活动中抢到了9.9的380,甜言蜜语就不说了,直接进入装机主题吧。。。

活动中抢购到的机子是第二批版本(在第一批版本的基础上更新了一些改良件)

包装盒,比第一批版本的纸皮箱看起来高端上档次了不少,比即将发布的正式版少了里面的分装盒子

大大小小的袋子,按功能部件分装(舵机电机、电调都是活动中抢购的,还真能抢,哈哈)

黄黑款外壳,色彩妖艳,做工不错

开工咯,参考SAB380说明书来安装
先来装底座,螺丝都在电池支架上面,不用去袋子里面找,这点很方便

半边侧板上身,380提供了侧板骚红垫片,不用另外去购买,这点很赞

另外一边侧板,先安装好电池板卡扣再上架(电池卡扣和电池板相比第一批版本,已经改良不用打磨了)

侧板上架好的样子

接下来是安装主轴,先假装主轴座上去,拉动一下主轴看看虚位是否合适,第二批版本提供了2种厚度的垫片,正常来说应该是加1片薄的垫片就可以了

尾皮带前轮,机身部件螺丝大部分都没有上胶,通通拆了上胶

拆,上胶

单向轴承,加点润滑

主轴、舵机固定座上身

主体上架,尾皮带前轮和大齿轮之间,正常来说也是加1片垫片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旋翼头,横轴胶圈补了改良件

通通拆,把改良胶圈换上,不然虚位会比较大,如果还不够,可以适当添加横轴垫片

润滑润滑

这个螺丝不要忘了,拆,上胶

精致的旋翼头,金属件在380上面的确有了很大提升

相位臂,塑料拉杆补了改良件(第一批体验版的球头扣太紧),拆,换,注意这个垫片不要弄掉了,否则会很不顺

正反牙拉杆+利器

斜盘拉杆也补了改良件,第一批体验版的球头扣太紧

通通拆,上胶

旋翼组上身的样子

尾舵机先安装到固定座

舵机中立(我习惯把电子设备都初始化好再上机)

安装斜盘舵机

舵机臂螺丝,一定要上胶,斜盘脱落很恐怖

舵机安装好了,这里尾舵机固定座先不要上紧螺丝,后面安装尾巴的时候要松动才好安装

接下来是尾巴,先把这个叫什么固定座来的安装好

尾推摇臂,整个机子唯一一处需要上R48绿胶的螺丝

双推,发现第二批版本这个螺丝已经上好胶,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拆了重新上胶吧

尾旋翼,拆了上胶,安装好的样子

贴双面胶

套上尾管,记得皮带要先套上,前面的两颗锁紧螺丝先松着

锁定尾轴的机米螺丝

尾管固定部位,这里最好粘一下双面胶,有利于减少尾管的左右晃动情况(试过了的确有用)

尾管内部的固定螺丝座(发现富丽的双面胶比SAB的对位,^o^)

尾管上身,380没有提供这个利器,差评,^o^

现在可以上紧尾舵机固定座的螺丝了

快拆同样补了改良件(比第一批版本的磁力大了很多)

接收放这位置,完美

电机座,不要以为提供的是芳生螺丝就使命的拧,小心把电机拧滑丝了

电机上架

先拉紧皮带对好位置,上机米锁紧(虽然说明书有说多少距离,但我还是以上架为准)

拉紧皮带,锁紧电机座

尾皮带,尾舵机拉杆

陀螺仪固定座

完工

布线及部分细节

最后,三兄弟,你喜欢哪个? 感谢各位。。。

总结一下:380,结构大体上和SAB380一致,第二批版本改良了第一批版本发现的大多数问题,安装下来已经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相比SAB380,

优点:
1、侧板改善:a、加大厚度1.5mm,小炸无需担心散架;b、侧板孔位基本对位(我买到的SAB380,侧板的螺丝孔走位严重,打磨了一身灰,);c、大齿皮带位置留出的位置比SAB380的要宽,不用担心会蹭皮带;d、绑扎带的孔多了很多,电池板可以用扎带防窜出;
2、尾管加厚,不像SAB的捏一下叭叭声,好怕捏碎了;
3、提供整机垫片,各种骚包红的配件颜色搭配;
4、芳生螺丝,爽;
5、不到一半的配件价格,大幅度降低炸鸡成本;
6、奈炸;

相比SAB不到位的地方:
1、金属件,精度略有差距,相比SAB还是偏软;
2、塑料件,感觉没有SAB的韧性好;
3、轴承不如SAB;
4、比SAB重一些;
5、电机齿,要改;
6、可爱的两个小脚丫,缺少贴纸;

网友:
电机齿 要改什么?

网友A(2016-08-16):
楼主 我刚入的富丽380  安装完了之后接线有问题  用的futaba 14的控 黄K8 frsky的接收 楼主可以加我个QQ教我一下吗 谢谢 !
QQ:549866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刚入的富丽380  安装完了之后接线有问题  用的futaba 14的控 黄K8 frsky的接收 楼主可以加我个QQ教 ...

这位兄弟,你的QQ禁止被加

网友(2016-09-23):
能整成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2017-02-23):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你的QQ禁止被加

你的QQ给我 我加你

网友(2018-04-14):
新手练习悬停,油门和螺距曲线,调多少合适???

网友(2018-12-10):
楼主。求助 : 接线、陀螺仪、接收器方面能不能帮忙 ? 乐迪at9s控、k8陀螺仪。我是纯新手

网友(2020-04-01):
富力380看起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