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EE】数传在地面站上只显示端口号,却不显示数传设备名称

楼主(2015-11-23):
xbee数传在地面站上只显示端口号,却不显示数传设备名称,而且在电脑上也测试一对xbee通讯正常,但是用地面站就是连不上,在3DR radio里也加载不出数传的数据

网友A:
xbee的话是有专门的工具来设置的..你需要看一下相关设置比如波特率是否正确软件的话你查一下XCTU

楼主:
引用 网友A:
xbee的话是有专门的工具来设置的..你需要看一下相关设置比如波特率是否正确软件的话你查一下XCTU

波特率默认的是9600 然后都改为57600了

楼主:
波特率默认的是9600 然后都改为57600了

楼主:
而且目前地面站加载近端的数传数据都失败 但是通过X-CTU测试这一对数传通讯却是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默认的是9600 然后都改为57600了

那就看看硬件流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