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aza lite连接电脑问题

楼主(2015-11-23):
开始的驱动问题已解决,然后就是连接问题了,看别人的视频都是几秒就连上了,我的就是连不上

楼主:
LED跟 GPS都连接好了,最后一张图只是看插线,所以拔了下来

网友A:
是不是少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少个文件

那个文件已下载并安装成功,

楼主:
总是卡在第一幅图上,跳过无用

网友B:
换USB端口或换USB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USB端口或换USB连接线。

换了三根,杂牌,魅族,华为。LED灯显示绿色,拔下时爆闪,重新插上还是绿色

网友C:
看样子你的usb线没问题,我当时就是usb线出问题了,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需要usb两头的金属外壳有接地连接才行。
可以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未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你的usb线没问题,我当时就是usb线出问题了,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需要usb两头的金属外壳有接地连接 ...

好的,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你的usb线没问题,我当时就是usb线出问题了,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需要usb两头的金属外壳有接地连接 ...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友情帮顶

谢了

网友:
设备管理器……………………………………
设备………………

网友:
还是要先检查设备管理器有没有连接上

网友:
我的连接没问题 就是没识别遥控器 Futaba14sg 配副厂7通接收 哪位大神帮忙解答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