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专属,最整齐的布线,YFT280穿越机装机图解

楼主(2015-11-23):
刚入穿越机不久,第一次装的穿越机是飞越的时光机,第一眼是被外形吸引的,感觉不错就买来试试,但是装完之后发现有很多设计不合理的地方,虽然最终都被一个壳给掩盖了,但是摘下外壳内,内部的凌乱让我这个多年的强迫症实在无法忍受,另外,那个飞机在机臂连接的部位做的非常脆弱,仅仅留了3mm左右的边,这样的结果就导致飞机一炸坏的不是机臂,而是机身面板,而机身面板是最不好修的,所以第一架穿越机炸了十几个来回就差不多废了,每次坏的都是同一个部位,到后来就没有修的欲望了。

然后就开始着手设计自己的穿越机,综合外观和实用性,设计的时候在机架的结实程度和布线反面做了些思考,做这个小飞机的初衷就是想让这个飞机从设计到组装再到改进第二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当然还算不上完美,仍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先放几张建模时的渲染图

这个小飞机的特点是最大程度的将动力部分的电调、分线板、电源模块等线路隐藏起来,留够充足的空间用来安装飞控和图传设备,机臂则是参考了榫卯结构,上下双重卡槽结合两个铝柱进行固定,大大增强了机臂与机身的连接可靠性,同时双卡的固定片延伸作为脚架,脚架部分加了橡胶减震垫。主电源口固定在尾部,防止过长的电源线打到螺旋桨。

---------------------------------------------------------------分割线--------------------------------------------------------------------------------
下面是装机图解

所有的零件图

先放一张装好的机架

内部布线图

装上底板后

为了训练时方便判别方向,定制了适用于1806和2204级别电机的专用led灯板

装上飞控

整理好线之后盖上电池

完工!!欣赏几张美图

附上飞行视频

实测参数:飞行时间:15min(悬停),10-12min(暴力飞行)整机重量方面,影响因素比较多,不同版本的重量差别很大,比如2206电机版本和1806电机版本差别近100g,下面就放两张图

1806电机,250版本

2206电机,280版本

整机如有不足之处,希望广大模友给予改进建议

补上两张装好摄像头和图传的照片

这两天有不少模友对这个机架和LED灯座比较感兴趣,因为这个机架刚设计好还没有进行专门的测试性能,只做了几套测试机架,留给身边的模友测试,如果有需要机架的模友可以加我QQ:821950042
另外定制的LED灯座,打样的板子已经用完了,只剩下1806电机版本的了,打算重做一批,适用与1806和2204电机的安装孔位,有想要的也可以找我,不过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拿到了。
最后非常感谢各位提的建议,在后续版本中将会继续改进结构,也会继续设计更小的机型

网友A:
看螺丝摆放就属于强迫症晚期患者.. 不过续航确实不错..我的穿越机才飞3分钟就开始报警..基本飞到3.7也不会超过4分钟

网友:
LZ的电机的专用led灯板值得一赞

网友B:
这电池我也有 220020C,180克。550克可以15分钟??你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我也有 220020C,180克。550克可以15分钟??你确定吗

我是加电池570g,20C的悬停只能12分钟,25C飞15分钟,电压是3.5报警

网友C:
摄像头和图传发射怎么处理?其实灯只是夜航有用,FPV的话可有可无吧。

网友D:
这个地方记得上点7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和图传发射怎么处理?其实灯只是夜航有用,FPV的话可有可无吧。

摄像头在前面,发射机设计的时候是放前面,稍微改动一下也可以放后面,灯装着看着舒服

网友E:
机臂的设计与WASP280差不多,换的话要拆挺多地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记得上点704

可以上硅胶,我直接贴了一个EVA胶条,更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臂的设计与WASP280差不多,换的话要拆挺多地方,麻烦

设计的时候参考过那个架子,换机臂的时候拆附近的螺丝可以弄下来,不过确实是比QAV250那种裸露式的要麻烦一些,不过为了美观也是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我也有 220020C,180克。550克可以15分钟??你确定吗

25C是另一个杂牌的电池,达普的这块有点失望,不知道达普25C以上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螺丝摆放就属于强迫症晚期患者.. 不过续航确实不错..我的穿越机才飞3分钟就开始报警..基本飞到3.7也不会 ...

电压可以设低点,我一般都是默认3.5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可以设低点,我一般都是默认3.5的

我都是3.5报警的...电池老了..不过新电池也就5-6分钟飞行时间...

网友F:
摄像头是凸出于机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3.5报警的...电池老了..不过新电池也就5-6分钟飞行时间...

多大的机子,多大容量的电池?

网友:
确实不错,很整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摄像头是凸出于机身的吧?

看第一张渲染图可以看出来,普通略突出一点,如果是那种mini摄像头的话就不一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大的机子,多大容量的电池?

280的机器..全部设备加电池重量567g...2200的3s电池..25c还是20c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的机器..全部设备加电池重量567g...2200的3s电池..25c还是20c来着

这样的话电压设3.5,时间至少能到10分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电压设3.5,时间至少能到10分钟啊

完全不行..

楼主:
什么电机电调呢?

网友G:
批处理的节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电机电调呢?

LD2204 kv2300  电调的话之前用乐天10A 现在乐天15A  飞控是naze32  6045浆
无时无刻的没办法超越5分钟..除非我敢飞到下来以后电压只剩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2204 kv2300  电调的话之前用乐天10A 现在乐天15A  飞控是naze32  6045浆
无时无刻的没办法超越5分钟. ...

那真不晓得了,我是银燕的电机,乐天的电调,起飞重量没低过550g,3.5v报警电压时间也没低过10分钟,估计你得换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真不晓得了,我是银燕的电机,乐天的电调,起飞重量没低过550g,3.5v报警电压时间也没低过10分钟,估计 ...

纯纯的新电池啊.... 25c...飞冲浪者可以10多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批处理的节奏啊!

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计的时候参考过那个架子,换机臂的时候拆附近的螺丝可以弄下来,不过确实是比QAV250那种裸露式的要麻烦 ...

我四个机臂都换过,感觉很麻烦,如果取消他的卡扣设计也许会好换一些,就用两个螺丝固定,足够了,最容易断的就是电机那部分机臂,希望对你有用,设计出更好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四个机臂都换过,感觉很麻烦,如果取消他的卡扣设计也许会好换一些,就用两个螺丝固定,足够了,最容易 ...

只用两个螺丝不太够,至少要3、4个才不会松动,就像那种夹层式的结构,修的时候是方便点,不过卡扣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延伸为脚架用

网友:
确实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这样配一架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