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有办法把平板固定在遥控器上么?

楼主(2015-11-23):
手机的屏幕太小了,想把平板固定在遥控器上,但是淘宝搜了都是大疆的架子没有零度啊~~~~

网友A:
你好,兄弟,好像那支架最大是5.5寸屏幕哦。对了,请问兄弟你有之前 零度探索者APP没,也就是最新的上一次APP软件。QQ多少,方便联系,我的是32533175。

网友(2016-01-05):
目前还不能 最大只支持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兄弟,好像那支架最大是5.5寸屏幕哦。对了,请问兄弟你有之前 零度探索者APP没,也就是最新的上一次A ...

没有啊,都是直接苹果商店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