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天翼50E常规的配置和暴力的配置,续航多长时间!!

楼主(2015-11-23):
我的配置是天翼50E  SLICK   最新版      双天4255     KST589舵机四个(单个40克)    好盈铂金100A  V3(110克)     电池是两个2200   3S串联350克左右
就这个配置全重2350克,我晕了,感觉超重了啊,吊机是没问题,动力也够,就是感觉动作没那么轻盈了,续航时间也短!!求高手推荐一下,用什么配置,什么电池、!!!

很多人都喜欢过度配置,我也是。比如说吧,电调其实60A就够了,双天的4255电机峰值电流不过52A而已,就算5050也才56A。好盈的飞腾电调完全能够胜任,普通的铂金60A更好吧!!我的舵机也配置过头了,其实是为70E准备的,结果又搞了这个EPP的先练手!!真他么折腾啊。。。好!!现在又要折腾,把飞机重量减下去,所以把100A和KST589全部卖掉!!70E的先不搞!!

网友:
自己起飞试试啊,不要光看数据

网友:
我的也是.4255,好盈100a v3  ds510  重量也是差不多这样

网友A:
给楼主支个招数:调节遥控器油门曲线!原始默认设置是一条倾斜的直线,调节EXP,让油门100%输出时提前到90%杆位处,也就是说调节后的油门线是先直线上升,等杆位到达90%的时候斜线直接变成水平直线,油门从90%杆位处一直到100%杆位处都是100%最大油门输出,算是“欺骗”飞机和欺骗自己吧,反正我试过多次了,有效,另一位学我,也感觉大多数时候动力都够用了。

网友B:
我今天也入了天翼50E,纯练习用,电装真贵,最后我搞了个翼酷3520,510KV的,才170元,银燕27G舵机,60一个,然后电调用手里有的天行者60A,呵呵,不知道能飞不,到了装上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入了天翼50E,纯练习用,电装真贵,最后我搞了个翼酷3520,510KV的,才170元,银燕27G舵机,60一个 ...

飞肯定能飞,电机太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支个招数:调节遥控器油门曲线!原始默认设置是一条倾斜的直线,调节EXP,让油门100%输出时提前到90% ...

多谢兄弟,你帮了我不少的忙了,经常回我帖子,真心谢谢你!!!祝你爽飞不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你帮了我不少的忙了,经常回我帖子,真心谢谢你!!!祝你爽飞不炸

别客气!既然是论坛那么互相交流就是应该的啦!

网友C:
我也是刚上的50e slick,第一次飞50e,起飞2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刚上的50e slick,第一次飞50e,起飞2300,

我的也一样,估计都这样吧,设备用轻点的可以轻150克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支个招数:调节遥控器油门曲线!原始默认设置是一条倾斜的直线,调节EXP,让油门100%输出时提前到90% ...

网友D:
多那一百多克没问题 正常50E都用2600毫安6S
其实舵机用30克的正好你的589是70E用的4颗舵机就多出30多克了电调60A你又用了100A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你你爽飞 不用计较那几点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那一百多克没问题 正常50E都用2600毫安6S
其实舵机用30克的正好你的589是70E用的4颗舵机就多出30多克了 ...

多谢指点,心里瞬间平衡了许多!!其实我本来想装70E的,结果怕不适应就先买了个50E练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心里瞬间平衡了许多!!其实我本来想装70E的,结果怕不适应就先买了个50E练练手!

你怕不适应就先买架天翼50E练手呗,你绝不会后悔的。我就是典型的飞70E压力大,就买来50E过渡,两架表现都很好,都没炸,再过段时间我会重新上70E,飞自己熟悉的动作估计没啥困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多那一百多克没问题 正常50E都用2600毫安6S
其实舵机用30克的正好你的589是70E用的4颗舵机就多出30多克了 ...

装机配置那点重量差还真是有得算:最佳舵机是35克左右的HITEC和futaba那类中型数码舵机,用KST589就得多出20~28克,用100A 好赢铂金V3比80A普通电调又得多出20克的样子,这下就是起码40克重量差,如果电池配置重量相差50克,整机飞行重量差就是接近100克了,我现在甚至在桨罩上也缩小配置用57毫米桨罩代替63毫米桨罩,又能省下10克,对于动力配置并不很暴力的飞机来说飞行效果还是有差距的。同时这也让我感觉一架设计和做工精良的,重量控制出色的3D机是多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机配置那点重量差还真是有得算:最佳舵机是35克左右的HITEC和futaba那类中型数码舵机,用KST589就得多 ...

是啊,3D机就是要抠重量啊。越轻越好飞!!!

网友E:
电调重,60A飞腾即可,舵机重,mni舵机即可,5245之类,同样的配置70E也只有2150克,当然我说的是轻木,可以参照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重,60A飞腾即可,舵机重,mni舵机即可,5245之类,同样的配置70E也只有2150克,当然我说的是轻木 ...

恩,是重了不少,呵呵

网友D:
别纠结了 你就直接飞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有就是再暴力的配置对于我们这种水平来说也没有用 估计咱俩水平差不多 通常都已航线为主航线实在飞腻了就耍两下特技动作解解闷  四位航线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纠结了 你就直接飞一点问题都没有 还有就是再暴力的配置对于我们这种水平来说也没有用 估计咱俩水平差不 ...

多谢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谢谢!

指点可不敢当 我水平也很烂  咱们只是沟通交流而已

网友(2016-05-30):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也入了天翼50E,纯练习用,电装真贵,最后我搞了个翼酷3520,510KV的,才170元,银燕27G舵机,60一个 ...

这个配置飞得怎么样,什么感受板机飞完也在纠结30还是50,主要也是拿来练手。还请赐教

网友F:
板机 完,肯定30E .....50E你是很难过渡得来的。 其实板机完后,15E ,起飞行重700g 过渡最好, 30E已是  1400g了, 50E是2400g.......自已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机 完,肯定30E .....50E你是很难过渡得来的。 其实板机完后,15E ,起飞行重700g 过渡最好, 30E已是  1 ...

嗯,没错,我是15E过渡来的

网友:
上次谁谁就说过了,步子迈大了会扯到蛋......

轻盈的小板机与象真机手感是两样的,,翼载荷大了失速速度也高了许多,飞机飞行的惯性也大很多,我飞惯了15去飞30就感觉亚历山大...幸好没有直接50

网友G:
看了前辈们的贴子果断由板机先进阶天翼15E激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前辈们的贴子果断由板机先进阶天翼15E激光。

聪明之举先明之见

网友:
2350很轻了好吧,一般50e都是2400以上,50克对于2400来说是2%,为了这2%你要花多少钱出去?值得?

网友H:
我的天翼50E 刀锋540  配4255 505KV 60A 电调, 银燕3154 舵机 两块3S 2200电池并联,乾坤1260桨 ,7008接收机全重21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天翼50E 刀锋540  配4255 505KV 60A 电调, 银燕3154 舵机 两块3S 2200电池并联,乾坤1260桨 ,7008接 ...

网友I:
50E用1260桨,是不是太小了。作失速动作的时候舵效够吗?30E都用1360桨了

网友J:
估计是写错了吧,串联写成并联了,桨应该是14寸,这样产生的拉力才根50需要的拉力相当..

网友:
引用 网友I:
50E用1260桨,是不是太小了。作失速动作的时候舵效够吗?30E都用1360桨了

不好意思,写错了,用14*7桨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估计是写错了吧,串联写成并联了,桨应该是14寸,这样产生的拉力才根50需要的拉力相当..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14*7桨

网友(2017-01-12):
引用 网友A:
别客气!既然是论坛那么互相交流就是应该的啦!

原来你这个招数和日产好多车子一样………把动力输出到前端……

网友K(2017-07-27):
请问这配置飞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配置飞多长时间?

电池后来改用花牌高压3300的了,飞5分钟没问题!

网友:
看了几个贴多是用郎宇3520+520kv的,请问大家720kv的效果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后来改用花牌高压3300的了,飞5分钟没问题!

我有花牌6S5200会不会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