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机架APM2.8问题?

楼主(2015-11-23):
之前飞的配置是2212 kv920, 9寸自锁桨, APM2.8飞控, 500蝗虫机架,3S4500mah,切换定高定点都还蛮稳得。后来买了3508电机1238浆后还是使用500机架,4S4500mah,随便切换定高定点都是不稳,来回闯动得厉害,自稳正常。什么原因?固件刷的是3.2.1版本 校正都做了,还是这样,求高手?

网友A:
你这pid不调还想飞得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pid不调还想飞得稳?

求指教,我买来就是商家默认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指教,我买来就是商家默认的。

先走一遍自动调参  不行的话手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走一遍自动调参  不行的话手工调

自动调参的话是遥控器2档开关低位时关闭高位时是打开吧?切换什么飞行模式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