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迷你的六通遥控

楼主(2015-11-23):
看看这个控怎么样,很小巧吧。用2节5号电池,具有接收机电压回传功能。

楼主:
其实不止六通,估计有8通以上。

网友:
有链接吗·

网友:
小巧有啥用,手感不行也是百搭。
不过适合小朋友

网友:
只要有功夫,华科尔7E完全可以改的比这个还小,还可以改成12通道的,功夫更深还可加装富斯、FRSKY、甚至433增程的高频头,再疯狂点还可以内置一个3.5寸或者4.3寸显示器+图传接收机,做一个超级迷你FPV一体控!
前提是你要自己设计做一个玻纤或者亚克力甚至是碳板、铝板的外壳!

网友A:
遥控距离是多少,这才是关键。

网友:
小控适合小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距离是多少,这才是关键。

厂家的数据是300米左右,用的dsm2的协议。就是为青少年开发的。这个控支持带飞控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的数据是300米左右,用的dsm2的协议。就是为青少年开发的。这个控支持带飞控的接收机。

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昨天的图片不清楚,我重新压缩了一下。这个控是和整机配套的,目前还没有拆着卖的链接。零售估计要300多,接收机另算。
左边是三档开关,用于切换飞控的状态。右边的2档开关,顶部的两个开关是巡航高度提高和降低。

网友:
这种奶头控也要300?? 那devo7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