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把精灵2V降到1.08版本后各功能正常么?谢谢

楼主(2015-11-23):
我目前版本是3.08,请问:
1. 直接用1.08的调参软件就能降么?
2. 如果降级成功,摄像头、wifi等模块是否还需要设置,能否工作正常?
3. DJI vision app版本是最新的1.0.54,是否能正常使用?
4. 是否有其他后遗症?
多谢!

楼主:
刚试了一下,用1.08、2.00的调参工具已经没法降级了,检测不到可用固件,没法升了

网友A:
什么情况,能直接降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能直接降级吗?
没戏了,没法点升级,检查版本找不到可用的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