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技术】如何让X-CAM云台不“歪脖子”

楼主(2015-11-23):
最近收到一些用户反馈,云台通电了一会(此时gopro或小蚁处于开机状态)会出现慢慢歪头现象,而且云台处于地面端还没上天。
今天让我给大家来解释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此时gopro已经开机,随着gopro的开机工作,gopro本身会发热,而且和传感器的位置就贴着。传感器受到gopro发热的影响就会出现“歪脖子”现象。
所以云台会慢慢歪了。但是有的人会说为什么在空中就没有这样的现象(空中抽的我会另外做解答),因为空中多轴跑起来,风速比较大,容易给gopro散热。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马上会发布新固件来解决,新固件其中一个新功能就是传感器温度的校正。
(我会另外发帖介绍新固件的一些新功能和性能的提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089&extra=page%3D1

网友A:
不是温度的问题,好几次GOPRO 不开机,照样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温度的问题,好几次GOPRO 不开机,照样歪

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原因有两种:1云台重心不对。2云台需要做个校正。

网友B(2015-12-26):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原因有两种:1云台重心不对。2云台需要做个校正。

我的A10放着不动不会偏头,大概10分钟后转动Z轴就会明显偏头。重心已调好,3s独立供电,买了两个A10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借口也太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A10放着不动不会偏头,大概10分钟后转动Z轴就会明显偏头。重心已调好,3s独立供电,买了两个A10都是 ...

是的,长时间放着是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出现,飞在空中有这种现象么?

网友C:
飞宇的老师们处理下这个问题啊,我新买的a10 3h 通电放置20分钟  俯仰偏移至少有10度,横滚偏移量更大目测能有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宇的老师们处理下这个问题啊,我新买的a10 3h 通电放置20分钟  俯仰偏移至少有10度,横滚偏移量更大目测 ...

有点砸场子的赶脚了呢,X-CAM的云台请飞宇来处理

网友D(2016-02-29):
我的问题是 gopro 开机 过1   2 分钟  云台会自己水平的开始转动  没解决办法吗  是不是起飞后就没有了这个现象了  如果还是有 那单人飞行时不就麻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问题是 gopro 开机 过1   2 分钟  云台会自己水平的开始转动  没解决办法吗  是不是起飞后就没有了这个 ...

根据你的描述,有可能第三轴反向,或者刷错固件(固件分A,B两种)

网友D:
14年买来后 没连接过电脑 更没刷过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年买来后 没连接过电脑 更没刷过固件

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控制方面还可以  指哪儿打哪儿  就怕到时一个人飞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的描述,有可能第三轴反向,或者刷错固件(固件分A,B两种)

入手A103H一周,飞了2个电,就闲置了,抱着逛逛的心态进了这个版。云台的问题是飞着飞着就歪脖子,飞着飞着就天璇地转。有模友问我这台子如何,我只好说。。。关于歪脖子也看到了你的解释,且不说。无故旋转问题具体是这样,阳光室外树影下启动云台没事,移到阳光下,一会儿就开始转了。好不容易不转了,飞到高空又转了起来,控制无效,只好凭飞控数据拉回。初判为回中光栅漏光,手头没有合适的软材料遮光,只好粘了魔术贴。4天过去也懒得去试效果。建议是回中这东西室外用光栅还没遮光确实不合适,回中不正一点还可以接受,乱转就不好了,主流都是霍尔元件。侧面也可以看出这云台用的人少,居然没建议,我也是冲动。希望能给个处理意见。另外居然没有配橡胶球保护栓,这点真心不如DJI。

网友:
怎么老是喜欢歪脖子

楼主(2016-03-30):
引用 网友E:
入手A103H一周,飞了2个电,就闲置了,抱着逛逛的心态进了这个版。云台的问题是飞着飞着就歪脖子,飞着飞 ...

无缘无故转是因为电机反向,或者固件A,B选择错误,请你加我QQ3140367168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缘无故转是因为电机反向,或者固件A,B选择错误,请你加我QQ3140367168

我买来就那样,没动过固件。难道出厂前。。。云台放在阴影下怎么都不会自旋,阳光下才会,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来就那样,没动过固件。难道出厂前。。。云台放在阴影下怎么都不会自旋,阳光下才会,是这个意思,

那应该是阳光对光电传感器的影响了

网友F(2016-07-16):
我也遇上了,真是温度问题吗?

楼主(2016-09-12):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上了,真是温度问题吗?

是的,不然你可以把相机关机了再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然你可以把相机关机了再试下就知道了。

返了一次厂,现在偶尔歪一下,重新通电就好了,真够晕的。

网友(2016-10-13):
这个不应该用温度来解决啊,陀螺有累积误差这个没法避免的,陀螺和加速度计两者做卡尔曼基本可以解决啊。传感器精度是个问题,但是要解决还是需要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