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排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11-23):
  如何操作就是 排震呢?

网友:
这个不懂,等看答案

网友A:
排震是排除震动,不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震是排除震动,不是操作

想知道下 如何排除震动,  比如 发现某处有震动   如何排除呢? 是换什么零件还是  继续紧螺丝?

网友:
调整旋翼的动平衡,也就是配重。再就是各个部件的动平衡和安装合适。

网友:
还有各个轴是否有弯曲

网友B:
跟你这个多轴似乎没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这个多轴似乎没什么关系

照片随便发的, 我玩的是 亚拓450L 直升机

网友:
排震是很复杂的把机子拆了慢慢添加零件上去看看装上的零件会不会震动变大,如果大了就说明这个安装有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B:
排震 排除震动 排除法  挨个地方拆了看 最后找到震源 一般尾巴震动比较大 再就是旋翼头  简单的说主轴横轴尾轴这三轴如果有弯曲变形或者细微肉眼不易观察到的变形都会导致震动很大 因为转数高 一些小震动会别放大  有时候轴承的老化或者没安装正确都会导致震动过大 电机也是震源之一

很多地方都会震 直升机会震是正常现象 但震动过大就不正常了 K8的话 震动理想状态是 震动300 最大1000以内都可以

具体问题参阅论坛里更多的排震帖子 有很多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排震 排除震动 排除法  挨个地方拆了看 最后找到震源 一般尾巴震动比较大 再就是旋翼头  简单的说主轴横轴 ...

震动值300至1000是包含大小浆还是不包含或者只装尾浆不装大浆的震动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震动值300至1000是包含大小浆还是不包含或者只装尾浆不装大浆的震动值

上天无风悬停状态 没金鱼尾没双桨就行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天无风悬停状态 没金鱼尾没双桨就行呗

请教震动值用什么仪器测出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震动值用什么仪器测出的呢

k8自带功能

楼主:
我用的 就是 K8  和 VBAR      链接电脑 VBAR软件 里面是不是有震动值?还是哪里能看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 就是 K8  和 VBAR      链接电脑 VBAR软件 里面是不是有震动值?还是哪里能看见?

是的 软件里有 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