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技术】X-CAM即将发布新固件

楼主(2015-11-23):
各位X-CAM新老用户:
       我们即将发布新固件,现在由我来介绍下新固件的一些新功能和性能的提升,此新固件已用在已经开售的A22云台上,也能用在第一和第二代的A10云台上。

新增功能
1增加了温度校准的功能:
云台在每次上电后首先会对当前温度进行检测,如果超出了出厂预校准温度范围则会提示自动进入校准(耗时约25)。此时云台不会启动并且红兰指示灯同时或者其中某一个会持续闪烁,在此期间必须保持云台完全静止,如果没有无法保持云台静止请立即断电。

2增加了相机水平微调功能:
在调参软件中的ROLL区域中的Middle Point设定,其设定范围是0 - 128 - 255128代表中点,向两边调整代表云台水平向两个方向倾斜。

3航向轴跟随速度自定义的功能:
由调参软件的PAN区域中的Follow Speed设定,设定范围64-255。数字越大跟随速度越快,不建议过快的速度以避免画面在航向轴上的稳定性,测试版出厂设置数字是128,如果觉得航向轴跟随机架一起转动过快,请降低此值。

4俯仰角度的自定义功能:
分别为上仰Start Point与下俯End Point。设定范围都是0<->90,代表0-90度。

性能提升
1针对启动速度的问题。
实现云台快速启动,在上电后1-2秒内启动,云台回到Home点的速度明显加快。

2针对云台抗震性能的极大提升。
实现完全抵抗在飞行器上不可能出现的剧烈震动。云台适用性极强。

3针对极低或高温度环境的应用可能性并保持高精度。
实现了用户端的温度校准功能,提供了在极低或高温度环境下使用云台的可能性,用户可以利用手动校准流程(使用调参软件,在使用环境下云台上电工作十分钟后,点击“GYRO
Calibration”,保持云台绝对静止。)在此类环境下获得最高的精度。

如有疑问可以加我QQ3140367168咨询,A22-3H已经小批量开售,想了解A22-3H用户最新使用情况的也可以加我QQ,我会把你加到那个A22-3H云台用户讨论组里面去。

网友:
好样的,期待新固件

网友:
那等待下新固件

网友:
来得真及时,要不是看到这个消息,过几天就要把BASECAM的32位板子换上去了
辽宁,室内“温暖如春”,室外零下20度左右,
一到外面就歪得一塌糊涂

网友(2016-02-20):
固件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2016-03-30):
能把固件发到邮箱里一份吗 谢谢了 hldxwl@163.com

网友A:
不知道我那一版A22-2H受用不。。。。

楼主(2016-05-04):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那一版A22-2H受用不。。。。

可以用的

网友:
你好,请问最新固件在那里能下载呢?没在官网看到有呢?

而且我还有个小疑问,我的XCAM A10H三轴云台通电后,会自己缓慢的自旋呢

网友:
140BS 能用不

楼主:
不能用,140B的硬件不支持

网友(2016-10-20):
新固件在哪能下到啊,官网找不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