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一体机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5-11-23):
鹰眼旗舰一体机使用DVR功能时,老是出现黑屏是怎么回事?是质量问题吗?大神使用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的吗?求解决

网友:
没见过这现象。

楼主:
嗯,那应该是机器质量问题了

网友:
找售后吧

网友A:
你这7寸屏的头戴  真是碉堡了, 但是 是不是太沉了,头受得了吗

网友B:
用鹰眼当头戴式显示器,重不重?这么高的亮度伤不伤眼睛呀,身体健康第一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鹰眼当头戴式显示器,重不重?这么高的亮度伤不伤眼睛呀,身体健康第一位的。

重量 还可以   亮度嘛  长时间带 那是肯定伤眼的   不管什么屏   就算微型的 离那么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7寸屏的头戴  真是碉堡了, 但是 是不是太沉了,头受得了吗

重量是要比Headplay HD重一些  可以接受  一个起落下来 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屏找售后吧估计是坏了